轴套去除(上海奉贤附近)

楼主(2020-08-22):
有一个阀体的轴套需要镗掉,材质为德标1.4418,尺寸约为∅50X∅80X200.阀体为长方体,外形尺寸约为400X400X850,重约一吨。有意的请在下面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附图

请查看下面图,有兴趣联系

网友:
找有镗床的,问对方是否接这活

网友:
看图,不知是不是类似高压液压方面的泵头。

网友A:
如图应该项是可以分体进行拆除,你再查阅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应该项是可以分体进行拆除,你再查阅下图纸

谢谢!这个是整体锻造的,设计压力360Mpa, 不可拆

网友:
果然是个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在此

套经过液氮冷却能卸掉吗?不知道套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