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SOLIDWORKS一般如何处理实体间的缝隙?快被这个弄疯了

楼主(2020-08-23):
求助各位,SOLIDWORKS一般如何处理实体间的缝隙?快被这个弄疯了。

网友:
这个就靠画图的细心,你不把图放上来,没人知道咋回事。

网友:
打腻子 刮平 喷漆

网友:
两边各切掉一部份.然后用样条曲线连接(近似直线),做曲面过渡.再实体化,组合.

网友:
实体建模尺寸稍微做大一些,然后用切除,达到要求尺寸。
是曲面缝隙吗?

网友:
楼上说的办法好。

楼主:
感谢各位,我最终确定问题是草图曲面的过渡部分存在问题,需要重新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我最终确定问题是草图曲面的过渡部分存在问题,需要重新修正

整体画好了,渲染完毕,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的建模过程,不好说。

网友:
要么就草图切除点多余搭接不齐的地方。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为啥不是建模的时候画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