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零件清洗

楼主(2020-08-23):
请教大家,线切割加工后的不锈钢片的表面有许多残留的油,这些油污用什么清洗剂和工艺来清除能比较彻底干净? 之前用超声波和水加清洗剂洗了几次都不干净。谢谢!

网友:
一般小件用酒精或专门的除油剂擦擦就行了,要求高的可以再手工抛抛光。

网友:
用高压大排量的水冲洗试试,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出现问题,一般从源头找出并处理。

线切割,你是选择了劣质线切割工作液么?切割工作是完成了,却给产品带来了污垢难以清除! 还是有其他原因?

你所要求的产品表面干净,标准是什么?

产品的量 有多大?量小选择溶剂加手工,量大选择设备改进清洗工艺。

超声波在某些工况及工艺之下,就是扯淡的玩艺。。。

网友: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连除个油都用超声波,你们喷漆前不是用香蕉水除油么?

网友:
去油的话,用橡胶水或者丙酮都行

楼主:
回复一下问题,数量是5-600件,如果用酒精或丙酮等溶剂擦拭,清洁不彻底,产品表面还残留一些黄色的油迹。
至于为何上超声波洗,就是想批量地清洗,恢复不锈钢表面的本色,成本相对低.。
抛光处理不采用是怕破坏304不锈钢表面层,影响其耐腐蚀性,而且逐件抛光处理的成本更高。

网友:
不能线切割,线切割表面确实不行。可以尝试机加工吧。我们以前有个焊接件,同样的材质,线切割后再焊接,效果很不理想。而机加工出来,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种叫铝脱脂的溶剂,加清水浠释,去除线切割油泥效果非常好。
注意别泡久了,久了工件表面会变颜色。泡完马上放到超声波里清洗。另外,第一次接触铝脱脂有可能会过敏,手指会红肿或指甲会痛。所以最好带上胶手套。

网友:
清洗剂(KESH-222-1)+水+超声波,要加热

网友:
油污当然要用洗洁精或者洗衣粉加锯末。。。。然后再用酒精(有超声波清洗剂更安全)" K' d( \9 X7 j
可以试试云清牌金属清洗液之类的,据说能去油污,我们一直用,不过我们都是水性切削液,油污没那么大,油污大也许加大点浓度也可以

网友:
传统硝酸氢氟酸系强酸类清洗剂,腐蚀性强,既不安全又不环保。用生物酶制剂清洗,高效安全又环保。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和建议! 我也是在找适合不锈钢脱脂除油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