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刀杆与国产刀杆的区别可能只是价格

楼主(2020-08-23):
      国产与进口刀杆对比。
      用同样锉刀锉5下,效果对比。进口刀杆与国产25元刀杆深度几乎一样。进口刀杆原价500多,二手的还一百多。硬度和25元的一样,买的2把进口肯纳刀杆都这样,貌似进口刀杆与国产刀杆的区别可能只是价格,国人太迷信了

网友A:
进口那个国家的?

网友B:
进口刀具现在高仿很多滴

网友C:
出口转内销

网友D:
刀杆的核心不是外径车刀,是深孔内径车刀,这玩意才叫暴力。

网友E:
很可能是出口转内销的。

有条件的话,做个刚度测试

网友F:
这种刀杆,公司都是买一个回来。用45号钢自制用。好像要求不是很高。主要是刚性

网友G:
不会只是价格把

网友H:
出口转内销可还行,不过国内热处理技术应该还是照国外差点

网友I:
所以咱们机械人有时还是要自信一些,用数据和试验说话,否则都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那个国家的?

美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口刀具现在高仿很多滴

从品牌标识上可以看得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口转内销

说不准确实与疫情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国的

外国的月亮也有不圆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刀杆的核心不是外径车刀,是深孔内径车刀,这玩意才叫暴力。

刀杆的材质,进口与国产的区别应该不大,主要是看安装刀片的角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可能是出口转内销的。

有条件的话,做个刚度测试

没有那种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刀杆,公司都是买一个回来。用45号钢自制用。好像要求不是很高。主要是刚性

调个质会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会只是价格把

用的时候没有发现太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出口转内销可还行,不过国内热处理技术应该还是照国外差点

嗯嗯,热处理技术一定是比国外差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以咱们机械人有时还是要自信一些,用数据和试验说话,否则都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走。

是的,只是用锉刀做了一下简单测试,没有具体数据

网友J:
刀杆硬度只是一方面。质量还有其他方面的。我可以肯定的说进口的刀杆在材料上就是国产刀杆没法比的。
同样的硬度使用寿命上进口刀杆肯定更胜一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刀杆的材质,进口与国产的区别应该不大,主要是看安装刀片的角度吧

深孔内径车刀,那个玩意技术含量还是有点的。
同样加工内径2000mm长的,山特维克的就是不震刀,国内的就只各种震
当然,价格也很美丽,27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刀杆硬度只是一方面。质量还有其他方面的。我可以肯定的说进口的刀杆在材料上就是国产刀杆没法比的。
同样 ...

但是从照片中用锉刀锉出来的痕迹来看的话,质量都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孔内径车刀,那个玩意技术含量还是有点的。
同样加工内径2000mm长的,山特维克的就是不震刀,国内的就 ...

那是因为山特维克做的防震刀杆,刀杆内有玄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刀杆硬度只是一方面。质量还有其他方面的。我可以肯定的说进口的刀杆在材料上就是国产刀杆没法比的。
同样 ...

这位兄弟说的比较客观了。刀杆对刀片的寿命和定位进度等都会有影响,进口刀杆明显优于国产刀杆。当然,对机床本身也有一定的要求,要是机床本身一般的话,可能会感受不到刀杆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