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圆台上开孔

楼主(2020-08-23):
如题,如何在sw中画一个圆台,弧面开孔要求孔之间距离相等(轴向纵向都要相等)。类似于下图

网友A:
可以展开后打孔做填充阵列。

网友:
做等距离圆弧的草图,然后把圆心点投影到切面上去挖孔。开孔只能在平面上做圆形草图,实体上最后都是相惯曲面。

网友B:
楼主得先说说实际怎么造的吧。。。

这是跟用什么软件无关的基础前提。。。

弯板成型后打孔?还是先打孔后弯板成型?

换句话说:只是造个型玩儿玩儿,还是真的在建一个实际要制造的模型?

我这半年跟徒弟说的太多次的话:你那么个玩儿法,就别用Inventor了,用3DMax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得先说说实际怎么造的吧。。。

这是跟用什么软件无关的基础前提。。。

不是要造出来,是想在sw中做模拟但是在展开后再折叠时报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展开后打孔做填充阵列。

我是这么做的,但是在我做完后想要折叠的时候sw报了错误如下图

网友C:
弧面开孔要求孔之间距离相等(轴向纵向都要相等)。
红字部分如何理解?
提示一下,本帅准备开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弧面开孔要求孔之间距离相等(轴向纵向都要相等)。
红字部分如何理解?
提示一下,本帅准备开喷

哈哈,直接喷还是走程序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E:
在中性层上试试,整到LZ的另一个帖子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弧面开孔要求孔之间距离相等(轴向纵向都要相等)。
红字部分如何理解?
提示一下,本帅准备开喷

就是每一个孔与其他邻近孔的距离每一个都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中性层上试试,整到LZ的另一个帖子上去了

中性层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性层是啥??

俺现在电脑里没有SW,也就没有试过。想来LZ这种约束关系在展开前后是不满足而引起的报错,所以建议LZ在材料的中性层试试。

网友:
钣金通过放样折弯生成锥形,展开后填充阵列,生成孔后,拆回。

网友:
先在平面上造型,再把它投影到斜向的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每一个孔与其他邻近孔的距离每一个都相等

本帅还是一本正经地回你吧:
你要求的上下左右距离相等在锥面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请你认真地想一下,本帅就不喷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直接喷还是走程序

喷也要喷得有依据嘛,本帅是在耐心地等楼主呈上证据。
楼主已经把证据呈上,但本帅慈心大发,就不喷了。

网友F:
用填充阵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填充阵列试试?

好主意啊,谢谢指导,本帅怎么那么笨想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