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的行位公差

楼主(2020-08-23):
想请教一下关于装配的行位公差,类似机械手KK模组在组装完成后,需要打平行度,这个平行度一般是怎么取的呢,我看很多都是0.02,0.03,有没有什么依据。

网友:
”形位公差”,是形状的“形”。

两平面的平行度公差是指以一平面为基准平面,平行于基准平面或包含被测平面,距离最近的两个平面之间的距离。

网友:
看加工能力了吧。平行度 0.03的确是精加工了啊。能做到这么高精度吗?

网友:
机器最终装配精度取决于使用需要。比如车床,刀架导轨对主轴轴线的平行度决定了车床加工出的工件圆柱度误差的最高水平,所以,对圆柱度误差的接受程度,决定了刀架导轨对主轴轴线的平行度。这个误差不是自说自话来的。

网友:
主要根据加工能力来的,一般常见加工手段,车铣等设备加工精度一般也在0.02~0.03,如果按一般尺寸的话,大概在6~8级精度

网友:
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是选择加工方式的依据之一。

上述公差是由现场的使用条件决定,经过公差分配和计算得到的。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形位公差有标准,不过一般都是按经验值吧

GB/T 1182—2008《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几何公差 形状、方向、位置和跳动公差标注》。
GB/T 1184—1996《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4249—2009《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公差原则》。
GB/T 16671—2009《形状和位置公差 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和可逆要求》。
GB/T 13319—2003《形状和位置公差 位置度公差》

网友:
这个要看装配精度了,部分零件可以做到这个精度等级的。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公差都是根据功能需要来定的,加工方法是为满足公差服务的,绝不能本末倒置。
如果你看到别人都对平行度有要求,首先要思考这个平行度是为了满足什么功能的,比如是否对机械臂的定位精度有影响,然后从需要的定位精度去反推这个平行度应该要取多少,这很可能是一个复杂尺寸链,那么你就要对尺寸链做计算,然后分配公差到每个尺寸。分配公差时可以考虑加工设备的限制,尽量保证每个尺寸的加工难度相当,这样成本可以做到比较低

网友:
主要还是按实际需要来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