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碗形砂轮磨平面的角度

楼主(2020-08-23):
想学图中的样子在铣床上装碗形砂轮来磨平面,请教砂轮和工件的接触面是跟永磁平台平行的还是有角度的?

网友:
砂轮是旋转着的。哪怕不平行,也是以最低那个点的旋转平面包络出的平面作为切削平面。

网友:
并且,稍有点经验的,都会知道,砂轮要修整的。像这种,金刚笔肯定是吸附在下面的磁性平台上的。这样一修整,肯定就平行了。

网友:
哇,第一次见碗型,学习学习

网友:
这样的磨床感觉很危险的样子?

网友:
砂轮端面与工作台平面要有斜度。

网友A:
这个有一到二度吧,否则很难磨平。。。

网友:
这个是往复运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一到二度吧,否则很难磨平。。。

哪有1度,只要调到没有后面的扫刀纹即可,论秒的

网友:
所有的磨削耗材都要修正,有种东西叫修整器,你猜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