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设备报价多少合适

楼主(2020-08-24):
这类设备报价多少合适?类似的,会长些,8小时2万个,多了套无菌灌装,杀菌的

网友:
成本乘以3?

网友:
这个很难说。
我是这样认为的:
1,自主开发的,非标定制的。只要单台。成本(材料+人工+管理费)*5-10,都不为多。数量多,首台*5-6,其他的根据数量递减*3-4
2,依葫芦画瓢的。成本*(3-4)

网友(点评):
^_^ 就是叫你们算下成本 其它都外包出去 看下报价多少合适 私单 人工跟管理费可以忽略了 就是这些不锈钢加工件 价格多少合适 组装跟调试费用也可以省了 第一次做灌装 估计问题一堆 所以利润也足够 .

网友(点评):
要留足利润 不要把自己玩死

网友:
其实最主要的是要看你的设备市场上有没有,难易程度如何,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上还没有哪怕很简单,你也可以卖出高价,如果市场上已经泛滥了,很简单的设备,你报价很高谁还会买,另外市场上有了,但只有个别一两家有,技术难度很高,那你如果做出来应该也可以卖高价,好多国外垄断的设备,都是几倍的利润,一旦国内有公司能做出来那初期利润也是很可观的,比如谐波减速机,你这个东西从图片上看,好像技术含量一般,就看市场上有没有了。

网友:
我想最低的价格应该是:你做的非标设备,第一样机彻底不行,方案推翻重做,还要有的赚才行。
留足利润,否则会把自己玩死。

网友:
尊重原创,尊重知识,更要尊重从业者。要生存就要留出生存空间

网友:
市场上没有竞争对手,利润可以报高些;有竞争对手,就要按行业利润报价。报价也有学问。

网友:
视具体情况50-80万

网友:
这个要看线体的长度,十米以上的要60万多。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