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实体用鼠标拖一下自动旋转的命令,哪位知道

楼主(2020-08-24):
solidworks用鼠标拖一下实体自动旋转的命令,不管他就一直旋转,以前用过,好长时间不用,忘了,哪位还记得提醒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记错了,autocad才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记错了,autocad才有这个功能

谢谢,确实,autocad这个功能叫“连续动态观察”,在slidworks 上没有找到,非常感谢。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B:
在键盘的某个上下左右方向键上放个压个锤子。

网友C:
在运动算例中设置就可以了,用运动仿真的方式使数模绕某个点连续不停的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运动算例中设置就可以了,用运动仿真的方式使数模绕某个点连续不停的转动。

为了给客户看,从不同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键盘的某个上下左右方向键上放个压个锤子。

谢谢,请教上下左右方向旋转有办法控制旋转速度吗?旋转速度很快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