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论坛里有熟悉无刷直流电机的吗,怎么求定子绕组匝数和线径

楼主(2020-08-24):
已知原先的电机:额定电压310V 额定功率550W 额定转速4000RPM 匝数90 线径0.77 8极 9槽                  求: 额定电压48V 500W 3000RPM 电机的匝数和线径

从网上找了很长时间 就是没有满意的答案 忘大家指点。

网友A:
根据公式计算所得 E=4.44*F*N*Φ
F频率 N匝数 Φ磁通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公式计算所得 E=4.44*F*N*Φ
F频率 N匝数 Φ磁通量

请问E是和额定电压正比吗
如果是 是不是直接90×48÷310=14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E是和额定电压正比吗
如果是 是不是直接90×48÷310=14匝?

1.电压与电势的关系
U=E+IR U>E

2.上面那个公式有误,是用于交流电机 直流公式为E=p*N*n*Φ/(60*a)  N是总匝数 n转速 a支路对数 p极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压与电势的关系
U=E+IR U>E

我的是直流无刷电机 匝数在定子不在转子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