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已加工面出现夹痕

楼主(2020-08-24):
上图,如图零件要加工三个铣扁位和钻上面的Ø19孔,需要设计夹具夹紧绿色部位的外圆,此处外圆是已加工面有要求,如何避免夹紧时不产生夹痕?

网友:
加铜皮,或者做一个内径比工件外径稍大的圆管,圆管壁单侧切开。

网友(点评):
思路不错,感谢帮助!!!

网友(点评):
用二个Half圆抱住是否可行?

网友:
量小的话用铜皮包裹,量大需要出工装了。

网友(点评):
量较大,工装设计方面如何避免?

网友:
实践经验,赞一个

网友:
用软铜皮(紫铜)保护装夹面。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解答!量小可以,批量有点困难了。

网友:
量大不要用半圆,像2#说的,用一个精加工的管,侧板开一条,套上即可

网友(点评):
感恩大侠的指点!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车工不是都有软爪的吗

网友:
类似铣刀(钻头)卡簧加工一个套工装
车床上也可以专门备一套卡爪,装到卡盘上后,按所要夹持的部位外径加工圆弧,这样夹痕就基本看不出来了

网友:
用气动夹头

网友:
2楼的方法比较常用

网友:
用圆管就怕打滑。

网友:
学习了,二楼方法赞

网友:
楼主你的头像为什么这么长

网友:
车床夹爪上面增加一张沙皮纸,可以减小夹爪对于产品的压痕。

网友(点评):
感恩大侠答复!小批量可以一试,但估计还是会产生夹痕!

网友:
做个电木材料的钳口吧

网友(2020-12-21):
目前感觉二楼的才是最合理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