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气缸放置的问题

楼主(2020-08-24):
这是一个料仓自动门的图,上盖250kg,请问如果从我放置气缸的位置往上顶的话合不合理,需要多大的力。

网友A:
这个可以仿真一下的呀

网友B:
上盖闭合位置是O1O2位置?上盖闭合是以O1为轴线转转吗?

网友:
好像米思米氮气弹簧选型有计算公式,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仿真一下的呀

我只是一个弱鸡,只会旋转副..而且一直用ug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盖闭合位置是O1O2位置?上盖闭合是以O1为轴线转转吗?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一个弱鸡,只会旋转副..而且一直用ug画图

我以为是SW呢

楼主:
谢谢!我去看一下

网友:
受力分析计算下,看看哪个位置是重力的最大转矩和气缸的最小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