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diy一个齿轮减速的机构,一些基本问题希望可以得到专业人士解答

楼主(2020-08-24):
计划在目前的绕线轮上增加一个排线器,目标是主轴齿轮通过多个齿轮传动到丝杆齿轮,实现10:1减速,轻负载,低转速(主轴是0-300RPM,丝杆是0-30RPM), diy计划如下

1、主轴齿轮,1模15齿,连接第二级1模30齿的实现2:1减速
2、第二级含1模16齿齿轮再连接第三级1模40齿齿轮实现2.5:1减速,这样两级合在一起是5:1减速
3、第三级含1模15齿齿轮再连接第四级1模30级齿轮实现2:1减速,
总共四级齿轮实现10:1减速

问题是:
1、安装固定问题:
主轴上安装一个顶丝齿轮锁紧就可以了吗?

其它级齿轮直接安装在固定背板上,用一个限位挡圈,和背板直接贴合,转动可以正常吗?

最后的丝杆安装一个轴承和固定背板连接,然后就是一个顶丝齿轮锁紧,轴承和齿轮之间还需加什么附件吗?

2、减速传动问题:直接这样多级连接实现10:1减速传动,这个方案技术没有问题吧?

由于是机械菜鸟,没有专业的学习过,希望可以得到专业人士的解答,谢谢先!

网友:
130mm的间距,10:1的减速比,方法很多。可以选择同步带、链轮等传动。不需要三级传动。
如果仅仅想练手,随你折腾。

网友A:
齿轮装到板上,齿轮动不动。
所以得有图啊,结构简图,运动简图传上来

网友B:
绕线轮的负载是多少?最好能按传动链做个计算,每一根安装齿轮的轴得通过轴承支撑在支架上,主轴最大转速300转,用什么驱动?

网友C:
楼主有时间还是简单出个简图吧,我主要目前就一个问题,10:1你为什么要用三级减速?

网友D:
买个减速箱多好啊,几百块钱的事花这么多精力、金钱。

网友:
买本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减速箱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时间还是简单出个简图吧,我主要目前就一个问题,10:1你为什么要用三级减速?

因为丝杆距离主轴130MM,丝杆齿轮尺寸又限制成只能小尺寸的,所以想这样连接几个减速,刚好又可以满足距离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线轮的负载是多少?最好能按传动链做个计算,每一根安装齿轮的轴得通过轴承支撑在支架上,主轴最大转速30 ...

就是模仿渔线轮的齿轮机构做个DIY, 规格会大很多,主轴齿轮到丝杆齿轮达到130MM, 好像中间齿轮直接安装在背板的固定轴就可以了,是不是这种只是排线需求没有什么负载所以要求不高,直接这么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装到板上,齿轮动不动。
所以得有图啊,结构简图,运动简图传上来

图发了,你看看楼上,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减速箱多好啊,几百块钱的事花这么多精力、金钱。

你看看楼上的图,要满足丝杆齿轮到主轴齿轮之间的距离需求,现成规格的减速箱不可能满足特定空间的需求吧

网友:
|hillman发表于 08-24 23:32
你看看楼上的图,要满足丝杆齿轮到主轴齿轮之间的距离需求,现成规格的减速箱不可能满足特定空间的需求吧

做设计要懂得利用标件,要变通。可以增加链轮条或同步带就能使用成品减速箱。

网友:
建议校核一下齿数,你给的齿数加工是个问题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15齿,有没有考虑根切?太理论了但又没理论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模仿渔线轮的齿轮机构做个DIY, 规格会大很多,主轴齿轮到丝杆齿轮达到130MM, 好像中间齿轮直接安装在 ...

不应该是固定在背板上,因为背板不动,齿轮要随着轴转动,包括最那一根丝杆轴。中间齿轮与大齿轮安装时,中间要留一点间隙,要不右边齿轮传动时会与大齿轮产生摩擦。

网友:
为什么不用同步带传动,简单又便宜。

网友:
齿传动对于设备的精度要求比较高,实现起来稍微困难一些。

网友:
都要经历

网友:
没记错的话齿轮齿数貌似不要小于17

网友:
弄吧,这能有啥事,精度又不高,但齿轮最好能买到成品的,非标定制的话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