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同步带线性模组

楼主(2020-08-24):
若在同步带选型时,计算出的电机功率等参数与所选的同步带线性模组不一样,那么同步带线性模组厂家是否可以根据我的要求更换我所选的电机
比如厂家的同步带线性模组是用台达的,但是我觉得安川电机更适合,厂家的模组结构上,行程上等某些特征都符合我的预期,那么电机这块是否更换以及减速器?
另外问下机器人的运动速度,如何根据节拍、负载,进行计算?谢谢!!

网友:
”计算出的电机功率等参数与所选的同步带线性模组不一样”,肯定不会完全一样,比如,机械效率和计算裕量取值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功率虽然不一样,但是,转速应该是一样的。你让供应商帮你选型,他们有可能会换电机,使线性模组与驱动机相匹配。

第二个问题,最好另开一个帖子。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台湾SATA模组代理,解决你所有疑惑,,QQ  1013795740

网友A:
机器人的运行速度通常设定为1米/秒,这个有时无法根据节拍来增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的运行速度通常设定为1米/秒,这个有时无法根据节拍来增加的了。

速度为何设置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