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加硬限位的定位精度到底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0-08-24):
气缸加硬限位的定位精度到底能达到多少?是否有人做过实验,有实验数据

网友A:
0.03-0.05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03-0.05还是很容易的。

这么高?大侠没弄错?不是0.3~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大侠没弄错?不是0.3~0.5?

很容易达到0.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大侠没弄错?不是0.3~0.5?

0.3?0.5?你把气缸精度想的太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大侠没弄错?不是0.3~0.5?

两个极限位置的精度还是很好保证,中间加硬限位的话,精度在0.1以内很好控制。

网友:
0.05-0.1

网友C: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点评):
层主神出鬼没啊๑乛◡乛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大侠没弄错?不是0.3~0.5?

用硬限位0.03还是很轻松的

网友:
一次两次还行,小气缸还行。大气缸,加硬限位会磨损吧。

网友:
气缸机械硬限位精度很高的,3个丝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hanks for your share!

不应该是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受教了,各位大侠。感谢。

网友:
只要是硬限位刚性足够,并且气缸的力不足以推动硬限位,那么,保证几丝的精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这个要看多大的气缸,输出力的大小以及限位块的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是Thanks for your sharing?

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