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振器上面直接取料可靠吗?

楼主(2020-08-24):
各位大虾,如题 直振器上面直接取料可靠吗?大虾帮忙指点指点 谢谢!
产品容易磨损,用直振器+错位方式取料容易划伤产品。 就想到可否直接在直振器上面排列好产品直接夹具取走,因为不需要太精确的定位
  排列误差在0.3~0.5mm的样子
产品 方块状

网友:
直振器上物料有速度,能否准确夹住或者准确取料?

网友:
这需要做试验验证,看看什么办法比较好。

网友:
在直振器之前是如何一个来料情况?

观lz表达之意,直振才是问题的根源

楼主:
这样一个设备,压铸成型。
直振器那边 间隙留小一点,就当限位了,末端挡住,排满后,吸取固定数量的产品

网友:
只取一两个的,还好实现:

在直振前面做一个,独立于直振,不振动的轨道,能装下2个的量;

精度不够,可再加侧面推挤机构;

直振轨道做半封盖板,吸盘直接从独立轨道上将样品取走。

网友A:
料一个个推到一个固定的载具上,在吸

网友(点评):
这个是好方法,无奈产品是压铸的 粉末的 容易损坏。 谢谢!

网友:
你的产品是不是用来切石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料一个个推到一个固定的载具上,在吸

粉末压型,推一下都容易损坏,
那么放在直振上,岂不是也容易振坏?

网友(点评):
频率调小还行, 现阶段其他厂商的设备都是以“推”和皮带来进行产品输送。

网友(点评):
大虾有接触过这类的是设备没~~

网友(点评):
大虾说的对,后面试验后,确实把产品弄坏了,而且振动效果不明显。

楼主:
看到变压器是通过排料后,直接抓取的,不知道适不适合我这个产品

网友:
可以的,直震停的时候取件,也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B(2020-11-1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直振上面直接可以取料吗,我最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我的是塑料六边型管子,需要一次抓取8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直振上面直接可以取料吗,我最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我的是塑料六边型管子,需要一次抓取 ...

有图片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直振上面直接可以取料吗,我最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我的是塑料六边型管子,需要一次抓取 ...

你好,我已经改成皮带输送机传送了。试验振动盘后,输送效果不理想,1损坏产品、2振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