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p 1/8″ RC/6 怎么解读?不理解意思

楼主(2020-08-25):
加工图纸上一个尺寸标注不知道怎么理解,求大神们支招

网友A:
TAP 攻丝  ,1/8两个撇应该是1/8英寸吧,RC应该是锥螺纹的意思,加个/6不知道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P 攻丝  ,1/8两个撇应该是1/8英寸吧,RC应该是锥螺纹的意思,加个/6不知道啥意思。

谢谢评论,就是后面的/6不能理解

网友B:
没见过这样标注的,“6”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样标注的,“6”看不懂。

谢谢回复,我在怀疑是不是客户标注错了

网友:
|采购zhou发表于 08-25 11:50TAP 攻丝  ,1/8两个撇应该是1/8英寸吧,RC应该是锥螺纹的意思,加个/6不知道啥意思。
学习了,多谢层主,省了查标准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