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系数表怎么用?

楼主(2020-08-25):
Solid Works 钣金设计或工艺设计时,使用折弯系数表进行展开长计算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材料只要一张对应的折弯系数表即可正确得到折弯展开图。不需要记忆很多板材不同厚度、不同折弯半径的折弯扣除和折弯系数的值,只要把折弯系数表插入到Solid Works中即可使用 。
     很多朋友在使用折弯系数表时常说软件找不到折弯系数表,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
    1、表格没有放在软件
Solid Works 规定的目录中;

    2、折弯系数表格式不对,不是Solid Works软件规定的格式
    3、
Solid Works 没有设置折弯系数表查找路径或不会设置新的路径,从而Solid Works软件找不到折弯系数表。

Solid Works 软件设置路径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电脑硬盘上任意盘符中,自定义一个目录为放置折弯系数表的目录(例如建立一个目录E:\折弯系数),打开
Solid Works软件,点击选项——文件位置——折弯系数表模板——添加(添加刚才建立的目录)完成。重启软件即可使用。
     今后就不用再设置软件,有新材料的折弯系数表时,把新表直接放进这个目录里就可以使用了,只要画图时,选择需要的表名称即可。
    折弯系数表使用范围:
    只要这个折弯系数表针对某种材料折弯是正确的,在任何公司折弯都是正确的,因为材料的性能国家是有标准的 不会因为折弯机的不同而改变,如果实在有出入,只要做一个样件,重新做一张折弯系数表即可。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画图应按真实零件尺寸及折弯圆弧画图才能得到正确的展开尺寸。

网友:
关键是表怎么来。

网友:
表达式设置好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下来看看,先谢了

网友(2020-12-04):
点开楼主的账号主题看了一眼,冒昧多说一句:你应该是一直在钣金行业里做了多年,有些自己的经验积累。不过完全不必“太当回事”更没有到保密的级别!!楼主可以看看很多大侠的帖子,自己做过的很多项目细节,机构设计技巧都可以拿出来分享,而且含金量说实话比钣金行业高。你这样抛砖引玉的“说话技巧”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