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用于直线运动的轴承寿命比较长

楼主(2020-08-25):
       公司需要做一个滑台,平时外面的铝型材滑台普遍不超过3米,而我这个滑台是腾空放置的,且行程可能在5米左右,现在我的想法是用两根直径60(内径45的管)的直线光轴作为导轨,然后中间放置运动小车,用同步带来进行驱动,小车运行速度为5米每分钟,重约20kg,24小时不停运动,至少要3年不坏。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直线轴承的寿命普遍偏低,我看了一家浙江精久的样本,上面写了5万米。完全不够。不知道群里的大侠有没有是好的建议或者石墨轴承什么的怎么样?

网友A:
你这个方案不合理吧,你用直线轴承,然后用两根60的空心钢管,行程5米,你这个加工费得多高啊,5米行程这么长,你中间不支撑会弯的。
如果你的定位精度要求不高,完全可以做一个四轮小车,轮子里面是滚动轴承,比你的原方案简单很多,可靠性也高,成本还便宜。

网友B:
不知道精度要求,火车轮+车轨那种?耐用的很

网友(点评):
有精度要求的。0.1mm级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案不合理吧,你用直线轴承,然后用两根60的空心钢管,行程5米,你这个加工费得多高啊,5米行程这么 ...

导轨有现成卖的,不需要考虑。考虑直线轴承即可。你可以淘宝  直线光轴,直线度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轨有现成卖的,不需要考虑。考虑直线轴承即可。你可以淘宝  直线光轴,直线度非常好。

别扯了,要是1  2  米以内还好说,你的是行程5米,那总长度得6米,你去淘宝问问哪家给你做,得什么价格。我上次想买一根1.5米长30mm粗实心的,都找了好久没找到,了解清楚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扯了,要是1  2  米以内还好说,你的是行程5米,那总长度得6米,你去淘宝问问哪家给你做,得什么价格。 ...

社友,不要急躁,慢慢说。可能是我说的导轨和你说的不一样,有什么误会在里面。感谢您的回复,我坚持我的想法,导轨不要考虑,我已经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社友,不要急躁,慢慢说。可能是我说的导轨和你说的不一样,有什么误会在里面。感谢您的回复,我坚持我的 ...

没有急躁,别扯了的意思在我们当地是别开玩笑的意思,解决问题就好。我以为你要用直线轴承配光轴,如果这么用5米行程肯定是不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急躁,别扯了的意思在我们当地是别开玩笑的意思,解决问题就好。我以为你要用直线轴承配光轴,如果这 ...

你看下这个网址,这个是我随便找的,我已经找到好几家了,你可以看下详细介绍里面,参数部分都达到了6米。当然我实际也不需要6米这么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2.35be59a33thyu2&id=20052503868&ns=1&abbucket=1#detail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精度要求,火车轮+车轨那种?耐用的很

你这光轴按普通碳钢分析两根负载20kg在中间会弯曲5mm左右,还是同步带加直线滑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光轴按普通碳钢分析两根负载20kg在中间会弯曲5mm左右,还是同步带加直线滑块吧

多谢社友的建议,直线滑块下面也是要有支撑的。我想应该也会下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社友的建议,直线滑块下面也是要有支撑的。我想应该也会下凹吧。

这个4米

网友(点评):
这是海普克的吧,我们用的纳德拉的

网友:
这是你说的那个网页,你自己仔细看,6000mm也可行,首选100mm-3010mm,
我从来没说6000mm是完全不能加工,我说的不合理是加工费,如果你出足够高的价格没准能找到加工商,但是价格太高就不合理了。
另外我亲自问了一下你找的那个淘宝,看看他给我的回复。
据我所知这个6米长60mm外径的光轴一般的加工厂肯定没这个能力。

网友:
我想知道哪家同步带3年不会坏

网友(点评):
属于日常保养更换,不算坏,哈哈~~

网友:
v型导轮加导轨可以了,精度可以调出来

网友C:
看你的负载这个应该够用了。

网友D: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8-25 21:07看你的负载这个应该够用了。

这个有什么特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什么特殊的吗????

没什么特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下这个网址,这个是我随便找的,我已经找到好几家了,你可以看下详细介绍里面,参数部分都达到了6米 ...

5m长,两端支撑,可能还会产生变形的,把你的负载告诉厂家,让他们计算看看产生变形量是否能接受。如果厂家能计算,也不能全信。

网友:
看看易格斯的行不行

网友:
直线移载的地方用滚轮加轨道,有精度要求的地方另外做定位;不然你5米长,还要用好几年不坏,国外加工厂应该也找不到可以做的

网友:
导轨拼接呀,想多少米就多少米,我最长做过17米龙门的项目,没啥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是要做支架的,上面用导轨,轴承在轮子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光轴按普通碳钢分析两根负载20kg在中间会弯曲5mm左右,还是同步带加直线滑块吧

我想问,你是怎么知道会弯曲5mm的?,你知道这个导轨的固定方式么?你知道导轨有没有热处理么?你知道导轨的载荷分布么?工程师就需要严谨,回答别人的问题不要随便脱口而出!以前计算过一根25mm,壁厚2mm长度2.4米的Q235圆管,两端固定,载荷25KG均匀分布,载荷分布长度2米,这个管子的扰度计算出来是不到2mm。后来用soildworks分析了一下两个数值是完全吻合的。你说一下你这个5mm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你是怎么知道会弯曲5mm的?,你知道这个导轨的固定方式么?你知道导轨有没有热处理么?你知道导 ...

前辈您好,感谢您的质疑,您对专业严谨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首先 我并未给一个确定值我只是说5左右理论上2~8、1~9都在其左右何况我只是motion这只能代表数字仿真,只具有参考价值。通过对楼主话语的提取两根外径60内径45长度5米5可以吧光轴两端固定中间放置运动小车,车加物品25kg不过分吧,当然我们只要考虑最极端小车处于中间的情况,对了别忘记重力,材质我只是用普通碳钢来计算的希望前辈可以亲自计算一下拿数据出来指点一下我们,我们想要的不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再次感谢前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感谢您的质疑,您对专业严谨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首先 我并未给一个确定值我只是说5左右理论上2~ ...

你这个左右也太多了吧?这个机械设计手册都是有公司,自己也可以查一下,不过你既然这样说,我要是不写的话,估计你是不会信服的!不过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为什么觉得软件分析只能参考?而且重点是motion是运动算力,和simulation有限元分析是两个东西,你这个有没有搞清楚?下面贴上单根导轨扰度计算,因为不知楼主具体工况,里面除去载荷和圆管尺寸,其余均为自己设定。如有不妥欢迎指正!谢谢!
1.楼主说的是两个导轨受力是20Kg(层主说差不多25Kg),我们就按照单根导轨受力P=12.5x9.8=122.5N
2.导轨的固定方式两端固定,没有浮动。而且中间无任何固定点!
3.导轨的长度为L=6m
4.导轨截面尺寸外径60mm内径45mm
5.导轨重量W=57.72Kg换算受力P1=565.6N
因为导轨自身重量载荷分布和小车载荷分布不一样,所以用两个公式分别计算出扰度值进行叠加
小车对导轨载荷实际是两点或者多点,因不知道小车是几个轮子,以及轮子之间间距,所以假设最极端的情况,载荷集中在一点,实际比这个要好很多
小车载荷导轨扰度计算公式:fmax=PL3/192EI      导轨自重载荷是均布的则fmax=P1L⁴/384EI
fmax:最大扰度(m)
L:杆件长度(m)
P:集中载荷(N)
E:弹性模量(pa)
I:截面的轴惯性矩(m⁴
L=6m
P=122.5N      P1=565.6N
E=196Gpa=196x10^9pa(196-206Gpa取最小值)假设材质普通碳钢
I=4.34x10^-7m⁴
fmax=1.62x10^-3m=1.62mm      fmax=2.24x10^-3m=2.24mm
则最大扰度为:3.86mm(这个算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了,一般导轨为合金钢经过热处理,刚度会更好一点)
层主还有什么疑问么?这个属于机械一个常用的公式,而且机械手册都有的!经常遇到这样的人,自己不会,然后还理直气壮的说,没有人教我啊,需要有人一点点的教我才可以!

网友:
直线运动的还轴承还是不如线性滑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下这个网址,这个是我随便找的,我已经找到好几家了,你可以看下详细介绍里面,参数部分都达到了6米 ...

6米长的圆钢,没人能给你保证直线度的。
仔细看看你所给的网页,大写的直度100mm小于5mm。。。至于它上面所写的微米级,是指直径。
所以,这个东西长度到了6米,直线度真是没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负载这个应该够用了。

这东西用久了会在钢轴上磨出几个沟槽来,淬硬的也会有。并且这东西按楼主描述的工况,肯定坚持不了三年的。里面的内衬套是冲压的钢板,很容易破坏。钢球就不受约束而加剧破坏。已经用坏掉N个了。

网友:
前阵子跟人讨论一设备,那设备24小时生产,他说用直线轴承,外壳用铝合金型材加有机玻璃,还没等他话说完我就直接否定了,跟他简直就不在一个频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左右也太多了吧?这个机械设计手册都是有公司,自己也可以查一下,不过你既然这样说,我要是不写的 ...

前辈,感谢您的指导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小车的挠度fmax=PL3/192EI如果考虑极端一点力集中在跨中公式不该是fmax=8PL3/384EI,但考虑到两轮跨间等距分布不该是fmax=6,81PL3/384EI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辈,感谢您的指导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小车的挠度fmax=PL3/192EI如果考虑极端一点力集中在跨中公式不该是fm ...

自己翻书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翻书去吧

谢谢前辈,原来我用简支梁在算的,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F:
这种中间悬空的结构是否考虑用槽钢加工表面后安装直线导轨的方案,这样中间变形和耐用性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中间悬空的结构是否考虑用槽钢加工表面后安装直线导轨的方案,这样中间变形和耐用性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改 ...

槽钢也下凹的,麻烦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