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中怎么画钢结构

楼主(2020-08-25):
UG中的重用库怎么用的,只能一个一个插入变成装配体?UG不能像SW那样直接画钢结构吗,像方管、槽钢、工字钢之类的么?

网友:
ug没有像sw那样的焊接结构件来画钢结构,钢结构件还是sw比较简洁。

网友:
肯定有,只是你不知道而己,用起来很方便。UG管线模块专门有一个。

网友:
ug不是主流吧

网友:
重用库类似于标准件库,可以在里面设置很多标准化的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