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会用G10L3P1指令?

楼主(2020-08-26):
请教,有大侠会用FANUC的G10 L3 P1指令吗?(最好举例说明)

(百度上查到如下内容,没看懂:
刀具寿命数据的增加和修改
G10 L3 P1
P-LT-
H-DT-
H-DP
组号 L 寿命值 H 偏置量代码 D 偏置量代码)

网友:
最好去查funuc手册,里面有说明具体指令代表的行动轨迹。

楼主:
|tsaohuan发表于 08-26 08:18最好去查funuc手册,里面有说明具体指令代表的行动轨迹。
查了,没有,可能不常用吧,说明书中G10功能介绍的很少

楼主:
P是组号?

网友(2021-03-22):
我这个是数控车床说明书 ,是这样写的

我菜你那个应该是加工中心

G10 L3 是固定格式
P1是 组号1
L2000是寿命设定2000
T1 是1号刀 H1是1号高度补偿 D1是1号直径

网友:
G10L3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