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一个用在robocon比赛上舵轮底盘的图纸,有什么缺点请求指正一下

楼主(2020-08-26):
地盘上驱动用的是8352带轮皮直流无刷电机,需要一个固定轴,转向用的大疆2006.

网友A:
其实很多时候有没有问题,是看你添加的限制条件。比如,你若泥泞道路跑你就需要考虑密封问题,你若负载大,需要考虑驱动力矩,若速度快,需考虑转向力矩问题。所有这些都可能是问题,也都可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多时候有没有问题,是看你添加的限制条件。比如,你若泥泞道路跑你就需要考虑密封问题,你若负载大, ...

网友:
我觉得可以,建议转向齿轮放在你未画出的固定轴上。

网友:
很多设备,特别是研发的样机,前期比较难发现问题,问题只能在实践过程中去改进了。

网友B:
我问一句:转向能自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问一句:转向能自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