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条线线规同样是18AWG,外径却不一样

楼主(2020-08-26):
如标题

网友:
英标、美标、国标还有非标……

网友:
18AWG是表示导线铜芯部分的规格,而外面的护套并没有规定

网友:
学习一下,好像是美国标准
感觉还是用国际单位比较好理解,譬如多少平方毫米。

网友:
保护层的壁厚不同的原因了,

网友(2021-08-27):
同样130斤的人,高矮胖瘦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