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计算求助

楼主(2020-08-26):
电镀1丝是1块钱,镀10丝,按照平方分米算是多少

网友:
要镀什么材料,用什么工艺,什么形状的……区别很大的。

再有,10丝,可够厚的啊๑乛◡乛๑

网友:
电镀一般按每平米多少克计算。比如,每平米80g或者每平米100克

网友:
零件表面积是多少?

网友:
参照一下镀贵金属材料费算法:算镀层重量=工件面积*膜厚*密度 (克)材料费=重量*单价(元/克)*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