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包不了装配体内的零部件

楼主(2020-08-26):
打包只能保存装配体,内部零部件则未保存。

楼主:
求助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装配体内部>这五个字划重点,考试要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五个字划重点,考试要考

我也感觉是这里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哪里导致的,而且这个是灰色的,还不能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是这里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哪里导致的,而且这个是灰色的,还不能改。

在打包界面是灰色的。。
但在装配体环境下,是可以保存到外部的。

楼主:
卧槽,容许我说句卧槽,前提电脑上有16版和18版,开始发现16版有此问题,但是18版没有问题。
怀疑16版软件问题,将16版和18版全部删除包括所有乱七八糟数据(和注册表,注册表都删了一个多小时),然后重装16版,发现问题还在。实在无解,发了这个帖子。现已经解决,但是也很蒙。
解决办法自己随便现场画了两个只有一个特征的超级简单零件,组装成装配体,再打包发现可以了。
到底是这个简单装配体解决的这个问题还是他自己心情好解决了,原因未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卧槽,容许我说句卧槽,前提电脑上有16版和18版,开始发现16版有此问题,但是18版没有问题。
怀疑 ...

手里只有2018的版本。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17版才更正了内部保存零件的打包问题,所以喽,2016有问题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只有2018的版本。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17版才更正了内部保存零件的打包问题,所以喽,2016有问题 ...

...那些零件原始不是内部保存的,都是一个个装上去的,之前打开装配体就变成了自动在内部了,单独进行零件打包存储修改都可以,但是整体装配体打包不行。

网友B:
哪个地方选择的不对,把“选择替换”那个按钮打开,看看。

网友C:
你这同步轮导的是别人的产品目录,最好不要强行打包,有可能会不见数据

网友D:
右键零件看下有没有保存文件(在外部文件中),有的话单独保存下就好了,或者打开零件另存为,重新保存一遍就好了吧

网友E:
有问题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地方选择的不对,把“选择替换”那个按钮打开,看看。

现在问题已经消失了,之前把打包另存所有可以操作的都操作了一遍的,但是那个是灰色的都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同步轮导的是别人的产品目录,最好不要强行打包,有可能会不见数据

这个同步轮只是拿来做一个示范,开始的问题是所有的装配体包括自己画的。只要电脑上有的,试了很多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键零件看下有没有保存文件(在外部文件中),有的话单独保存下就好了,或者打开零件另存为,重新保存一遍 ...

你的意思是里面有个别的内部零件是吧,但是之前试了电脑上很多个文件,包括大大小小自己画的,网上导的(气缸同步轮等),都试了一遍。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然后又是为何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问题重装

就是重装了问题还在,很诡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同步轮只是拿来做一个示范,开始的问题是所有的装配体包括自己画的。只要电脑上有的,试了很多很多的 ...

这就是做机械的悲哀,你不是编程的,怎么搞得懂,高手随便几行代码就可以让你的电脑鸡飞狗跳。现在的系统,正在变得莫名其妙。比如我的系统,刚开机,无论如何,任务栏上就看不到网络图标,重启就出来了。不定时的,并不是每次开机都那样,偶尔抽抽风

网友:
软件重启一下呢???

网友(2022-06-04):
引用 网友D:
右键零件看下有没有保存文件(在外部文件中),有的话单独保存下就好了,或者打开零件另存为,重新保存一遍 ...

行了,打开另存为,行了

网友F:
我借用外部下载下来的step,转成的装配体,打包的时候总是显示无法复制(什么什么一大段话)。最后按照楼上说的,打开部件,点一下储存,就可以打包了,但是每次都这样,太累了吧。如果100个零件组成的装配体呢。。。。。。
至少可以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借用外部下载下来的step,转成的装配体,打包的时候总是显示无法复制(什么什么一大段话)。最后按照楼上 ...

你装配体打开STEP格式后,先保存一下,之后应该是可以直接打包的。

网友(2023-04-08):
兄弟,我的2021版SW现在问题比你的大,只能打包一级装配件和个别零件,二级装配的一个都打包不了,我全剖都是独立零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