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20-08-26):
需要最大的水平推力达到2200N,用步进丝杠电机,可编程控制的。各位大佬,请推荐一下电机的选型啊

网友A:
根据公式代入水平推力,丝杠导程和传动效率计算丝杠驱动扭矩:T=F*Ph/(2*pai*机械效

率)Ph是丝杠导程。
根据水平移动速度计算丝杠转速。

网友:
哪有只看推力的

步进电机选型计算V1(1).1.x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的考虑你的驱动方式啊,不同的驱动方式计算方法也不同,比如用滚珠丝杠和用同步带,齿轮齿条,另外不考虑 ...

我想我说的挺明白的,步进电机加上丝杠传动,水平推力大小是我经过计算得出的,所以只用电机可以提供比我这个力大的就可以,说的虽然不如你专业,但是我想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我说的挺明白的,步进电机加上丝杠传动,水平推力大小是我经过计算得出的,所以只用电机可以提供比我 ...

减速防撞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公式代入水平推力,丝杠导程和传动效率计算丝杠驱动扭矩:T=F*Ph/(2*pai*机械效

率)Ph是丝杠导程 ...

谢谢啦,我前面用过这公式,扭矩是算出来了,但是淘宝上不好找,就想着让大家有没有经验的给我推荐几款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我说的挺明白的,步进电机加上丝杠传动,水平推力大小是我经过计算得出的,所以只用电机可以提供比我 ...

不好意思,没看到丝杠两个字

网友C:
2吨的推力需要增加减速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吨的推力需要增加减速机的吧。

不是两吨,是20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