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性胶体如何实现自动化输送+计量

楼主(2020-08-26):
照片是硅胶行业的生胶产品,为粘性胶体,流动性差。现在想实现自动化输送和计量,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思路吗?
输送的方式,期望是密闭的空间、管道等,计量要求:每车240KG,  误差±1KG

网友A:
可以搞呀!有没有考虑过流水线

网友:
加热可行吗?

网友B:
找找有没有高精度的计量泵吧。
对于你这种流动性差的粘性胶体,这个误差精度算很高了。

网友:
不会固化的话,可以用类似透明塑料桶的容器,标注240KG线,
连计量泵都省了,而且方便调整重量

如果要固化的话,貌似图中的方法就挺好的,也可以弄成自动化啊

网友:
是分装还是?

网友C:
市场上粘性胶体的输送一般有螺旋输送和负压输送两种方式。螺旋输送一般速度较低且不能大角度向上倾斜输送,负压输送体积较大,工作空间较大,一般不适用于小型企业使用,尤其是对于粘性物料,输送难度更大。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有必要提出一种适用于粘性物料的输送装置,不仅能大角度向上倾斜输送,还具有结构紧凑,工作空间小的优点。

网友:
蠕动泵行不行

网友:
前面流量设大一些,后面流量控制小一些,也许可以解决流量精度问题

网友:
误差±1KG?!?!?!?!?!

啥玩意儿啊这是?

看下面接料的纸箱也好,输送线也好,控制不到误差200克以内,应该都不敢说出去“成功啦!”才对。

这设备,到底难在哪儿?

这是哪家的?能告诉我吗?

我得告诉朋友们,千万别买这家的。误差±1KG啊!!!

网友D:
我们采用的是压料机+活塞泵  精度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呀!有没有考虑过流水线

流水线怎么输送呢?胶体是粘性的会粘皮带呀

楼主:
暂未考虑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有没有高精度的计量泵吧。
对于你这种流动性差的粘性胶体,这个误差精度算很高了。

流动性这么差的胶体,泵怎么打的动呢!需要从一个车间输送到另一个车间

楼主:
计量后自动输送到另一个车间投料到混合机里面进行下一步混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场上粘性胶体的输送一般有螺旋输送和负压输送两种方式。螺旋输送一般速度较低且不能大角度向上倾斜输送, ...

螺旋输送和负压输送针对的是粉料,貌似不能输送粘性胶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水线怎么输送呢?胶体是粘性的会粘皮带呀

我说的流水线不是普通流水线,是专用流水线带专用定量工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采用的是压料机+活塞泵  精度1%

能实现两个车间之间的输送吗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合盛硅业,后端包装流水线,都是我们公司在做

网友(2020-09-29):
引用 楼主:
能实现两个车间之间的输送吗

这个是局部配合的  你是什么样粘性胶体?有图片吗?粘度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