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弹性快拆装置

楼主(2020-08-26):
哪位大神,请支招:
  如图:1、要按 “活动轨迹”可以移动,移动到合适位置需固定;
            2、不要用螺丝固定(或者用螺丝,但不直接与下方的大板直接固定);
            3、可以用卡扣的方式来完成与大板的快拆动作。

请问: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A:
零件是什么材料?固定后需要多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是什么材料?固定后需要多大的力?

1、就是手指按压的力,因为按下的落差不是很大,10mm左右2、上面的两个薄片用锰钢1.2mmT
3、主要受力不是向下的力,而是左右的推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是什么材料?固定后需要多大的力?

要解决的是:要顺着槽位可移动,移动到合适位置再固定,而且要快拆
                     固定方式:1、不用螺丝                             2、可以是卡扣(钣金折弯的那种),或带弹性的卡扣动作

网友B:
可以考虑用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磁铁

磁铁顶不住推力啊~

网友A:
可以考虑这样的槽,要移动的部件向外弹,卡在槽里

网友C:
活动轨迹难道不是双向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这样的槽,要移动的部件向外弹,卡在槽里

反一个方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动轨迹难道不是双向的么

可以是双向的,不一定就得用图上的条形槽,也可以做独立的固定点(就像螺丝孔,单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这样的槽,要移动的部件向外弹,卡在槽里

请看下实图(原始图),如上图的卡入式,行不通~

网友(点评):
下载次数7,有7个热心ID中招了

楼主:
附件为SW装配(原始)图

网友D:
在移动到位的地方能力一个锁紧的卡扣,到位后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移动到位的地方能力一个锁紧的卡扣,到位后固定住。

如图:可移动的点不止(头、尾)两处,中间段也会多做一处以上定位,因为那两个薄片的作用就是限 (定) 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附件为SW装配(原始)图

装配体应该打包文件夹,这个装配体有两个文件缺失被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体应该打包文件夹,这个装配体有两个文件缺失被压缩

请查看(step)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查看(step)

其他人没那么多积分帮你下载,上网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人没那么多积分帮你下载,上网盘吧

查看到的各位,不好意思,第一回上传,不懂直接下载要积分~

楼主:
上传不了链接,不够权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传不了链接,不够权限~

w去ww.b掉aid中u.co文m

楼主:
htt去ps://pan.ba掉idu.co文字m/s/18AK再o5o6使8iDHO用I4nnK链Q5B接Cw
提取码:1a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w去ww.b掉aid中u.co文m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刚出去搬砖,这个可能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出去搬砖,这个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
下来看看,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