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扳手位的刀柄紧固螺母

楼主(2020-08-26):
(图片)

网友:
当使用扳手达到一定的扭矩的时候,扳手就拧不动了

网友:
单向轴承一般原理?可充当棘轮扳手?

楼主:
滚针扳手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这是不是加工中心的刀柄,这种刀柄好像是拉杆式的,锁紧是靠后端的链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