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分割功能

楼主(2020-08-26):
SolidWorks分割出来的实体在工程图中不能用孔标注功能识别螺纹孔特征,是这个分割功能限定了还是可以我操作有问题?劳烦大神帮忙解答,谢谢了

网友A:
自己动手改一下标注吧

网友B:
既然你都知道它是无特征建模历史的实体,那么软件凭什么识别那个什么螺纹孔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改一下标注吧

孔特征比较多,手动修改标注工作量比较大且容易出错,分割实体不能把螺纹孔特征保存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都知道它是无特征建模历史的实体,那么软件凭什么识别那个什么螺纹孔特征。

所以我的疑问是分割实体能不能把螺纹孔特征也保存下来,出图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孔标注自动标注了

网友C:
分割实体后再对分割的那个部分识别特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割实体后再对分割的那个部分识别特征试试

不能进行特征识别,特征识别应该是识别第三方格式的操作吧

网友D:
分出来的数模没有参数化了吧,否则怎么能标注不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出来的数模没有参数化了吧,否则怎么能标注不出来呢。。。

估计是这样子,但在分割界面找不到相关设计,需要怎么操作才能保存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