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横着拉着,中间承担物体的重力,两端拉力怎么计算?

楼主(2020-08-26):
如题,相当于晾衣服那种受力

网友A:
如什么题,你难道不会画个简图来掩盖下你那可悲的词汇量吗

网友(点评):
其实我觉得楼主表达挺到位的

网友:
这不是初中物理题吗。如果重物两边绳子是对称的,跟水平夹角相同假设是a,那么拉力就是mg/(2sina)。如果两边夹角不同,那图解法或直接列式计算也很容易,总之都是初中物理知识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还是层主初中物理学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什么题,你难道不会画个简图来掩盖下你那可悲的词汇量吗

赞一下你的评论

网友:
我觉得钢丝绳和晾衣杆还是有点区别的,钢丝绳基本上不可能是刚性的,所以中间受重力后,钢丝绳还是会折弯,这样就好计算了,因为有夹角,如果假设考虑晾衣杆是刚性的话,受重力不折弯,那么晾衣杆受的力就是纯粹向下的重力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晾衣杆就不能变形的,读过材料力学吗

网友(点评):
不管材料力学,层主分析的也是对的,对于没有明显变化的,对待杆件理论上用刚性的定义来计算,你真要算受弯角度的话,那角度太小了,估计量都量不出来

楼主:
|丶王发表于 08-26 21:46我觉得钢丝绳和晾衣杆还是有点区别的,钢丝绳基本上不可能是刚性的,所以中间受重力后,钢丝绳还是会折弯,这样就好计算了,因为有夹角,如果假设考虑晾衣杆是刚性的话,受重力不折弯,那么晾衣杆受的力就是纯粹向下的重力
我说的是晾衣服的线不是杆子

楼主:
|yzugwh发表于 08-26 21:05 本帖最后由 yzugwh 于 2020-8-26 21:06 编辑

这不是初中物理题吗。如果重物两边绳子是对称的,跟水平夹角相同假设是a,那么拉力就是mg/(2sina)。如果两边夹角不同,那图解法或直接列式计算也很容易,总之都是初中物理知识可以解决的问题
物体重力作用在绳子中间,钢丝绳向下变形多少也要计算吧,不然角度怎么算呢

楼主:
|新鲜的橙子发表于 08-26 20:48如什么题,你难道不会画个简图来掩盖下你那可悲的词汇量吗

这样可以吧

网友(点评):
理论力学的前提是研究对象是刚体,不变形

网友B:
理论计算?还是实物设计?

网友C:
有夹角随便算,没夹角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夹角随便算,没夹角怎么办?

没夹角就只好假设夹角。小时候家里常用18号镀锌细铁丝晾衣服,从那时就知道,绷得紧了易断,太紧了大约是挂的衣服重量的10倍.读了书就知道根据下沉的角度具体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计算?还是实物设计?

实物计算

网友:
|新鲜的橙子发表于 08-26 20:48如什么题,你难道不会画个简图来掩盖下你那可悲的词汇量吗
你站在地球上,地球确实也变形了

网友:
两端的拉力是无穷大!

网友:
钢丝绳是松的还是紧的应该也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物体重力作用在绳子中间,钢丝绳向下变形多少也要计算吧,不然角度怎么算呢

稍微多想一步而已
假设初始状态钢绳水平(不考虑重力下垂)且拉力为0,那么重物挂上以后会拉下来,同时钢丝绳会被拉长而产生拉力,最终会平衡在一个位置。对这个位置进行受力分析就可以很容易解出答案。步骤如下:
当然,上面都是假设的钢绳还处于弹性变形区间,所以算完后还要验算下应力是否超过了材料的屈服极限,如果超过了,那就增加钢丝绳的截面积把应力降下来。

网友:
这个类似于滚轮的原理,通过滚轮钢丝,承受的力放大了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微多想一步而已
假设初始状态钢绳水平(不考虑重力下垂)且拉力为0,那么重物挂上以后会拉下来,同时 ...

谢谢,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微多想一步而已
假设初始状态钢绳水平(不考虑重力下垂)且拉力为0,那么重物挂上以后会拉下来,同时 ...

谢谢大佬,我算出来了,你看看靠谱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算出来了,你看看靠谱吗?

验算了一下,对的。不过这时候钢丝绳的拉应力已经有217MPa了,要确定下没有超过屈服极限,另外你按的是14mm的直径,这个规格应该是缠绕钢丝绳了吧,如果是这样那么有效面积其实要小一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验算了一下,对的。不过这时候钢丝绳的拉应力已经有217MPa了,要确定下没有超过屈服极限,另外 ...

仅是理论计算的假设,实际钢丝绳的变形和E比要差数量级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验算了一下,对的。不过这时候钢丝绳的拉应力已经有217MPa了,要确定下没有超过屈服极限,另外 ...

钢丝绳破断力140KN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仅是理论计算的假设,实际钢丝绳的变形和E比要差数量级的水平

谢谢,记得之前看过一个规范,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记得之前看过一个规范,现在找不到了

是的,有机芯钢丝绳的“E”大致在20000MPa左右,和E差1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仅是理论计算的假设,实际钢丝绳的变形和E比要差数量级的水平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