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型保持架设计方法

楼主(2020-08-26):
在此发出求助,望支持为感。) E: @1 M! J: N9 z

网友:
找轴承设计的书看看,设计选择是能引导钢珠在保持架内不掉,不夹,不卡阻,滚动自如。保持架的材质选择也有讲究。

网友:
乙型保持架需要考虑该零件的强度和刚度是否足够,这种结构普遍存在这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