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行程升降缸选型

楼主(2020-08-26):
设计中用到行程约1.5米的升降缸,负载最大约300KG,发现现有的电动缸负载合适的一般行程都只有1.2米以下;因为是用在类似AGV小车上的执行机构,空间有限,不好用液压的,各位有什么推荐的嘛?(升降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可以用气缸,250缸径,行程没问题。

网友B:
AGV是自带电源还是外部线缆供电,或者是固定轨道,滑触线供电。如果是外部线缆供电则应该可以考虑气动方式升降,反正都已经有根电缆,在多根气管也不怕。如果AGV是自带电源,则升降方式估计只能考虑电动方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气缸,250缸径,行程没问题。

VAG小车上用不是还要拖着气管呀

网友(点评):
呵呵,用电也得拖线啊,可以放空压机,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
理解不了你们几个建议楼主用气缸的

网友:
动滑轮结构,负载会增大2倍,行程加大两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AGV是自带电源还是外部线缆供电,或者是固定轨道,滑触线供电。如果是外部线缆供电则应该可以考虑气动方式 ...

自带电源,无轨道的额,所以基本只考虑电动的。

网友:
AGV小车使用的电源,所以管线考虑下,最好是用电动缸做为机构执行力。

网友:
定个加长的。

楼主:
定制的问过了,报价2万多

网友:
|wenzy发表于 08-27 21:04
定制的问过了,报价2万多

那就自己做一个,结构也很简单

网友:
换一种结构吧,剪刀叉什么的

网友:
剪式升级平台+滚珠丝杠电机驱动,可破

网友:
这么大行程,这么重,空间有限,液压都不能用,楼上两位建议剪叉也太随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