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 三维实体的内部有空洞,埋在里面,如何检查出来

楼主(2020-08-26):
请问,如果在3D的实体里面,内部有些空洞,即做模型的时候,意外留下的空穴,用什么命令可以检查出来?

网友:
有个笨方法就是做个包容块然后跟它布尔求差,期待大神恢复solidworks又该如何检查

网友(点评):
嗯,这个主意也不错。

网友:
同样是笨方法:
1、动态截面,拉着多看看,一般都是用来检查零件配合的,顺带可以检查空穴。
2、线框显示,自己画的图,比较熟悉,有问题一般也看得出来。

期待高手的好方法。

网友(点评):
零件比较复杂呢。很多都是意外留下的空穴,还不是很好的办法哈。

网友:
可以使用“几何分析”还有“厚度分析”来检查一下,将线段的长度和壁厚设定一个范围(使用的是SolidWorks),供参考

网友(点评):
几何分析,还能检查到内部的空隙吗?

网友:
把数模切开,观察内腔体,是比较容易发展的。

网友(点评):
零件比较复杂呢。很多都是意外做别的特征时留下的空穴,而且是很小的间隙。挺难肉眼发现的。

楼主:
我后来用的方法,是找最短边长法。因为是无意中留下来的。所以空隙的边长会比较短。
找出来几个,但是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