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工程图模板问题

楼主(2020-08-27):
软件版本solidworks2017
问题情况:编制工程图模板,将图纸明细参数链接到零件属性时,发现可供选择的属性内容里并没有事先编制好的零件属性栏,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是用属性类型去链接,而不是用属性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属性类型去链接,而不是用属性名称

不太明白,因为一部分零件属性是手动填入的

网友B:
没有的属性,而又是自己需要的就自己添加。

网友C:
最好用属性编辑程序做。

网友D:
最好是在单个零件里面做属性的更改,以免后续再装配部件里面出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的属性,而又是自己需要的就自己添加。

现在的问题就是零件里添加了新属性,工程图里引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在单个零件里面做属性的更改,以免后续再装配部件里面出异常。

我想做一个常用的模板,做成标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属性编辑程序做。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零件里添加了新属性,工程图里引用不到

要建立引用属性的链接,你看看help。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解决方法如下:如果选取了“此处发现的模型”,属性名称里还没有我们要的自定义属性,我们可以点击文件属性
, \, e9 l6 q+ S, e! },然后在里面添加你想要的零件自定义属性,最后不要忘记在零件模板当中添加名称一样的自定义属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