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英寸的螺纹换成M标号的是多少

楼主(2020-08-27):
1/4英寸的螺纹换成M标号的是多少

网友:
去查表!度娘一下什么都有了!

网友:
1/4牙的大径是25.4除以4=6.35mm,然后看看你具体粗牙还是细牙,算出螺距;UNC也就是粗牙,UNF就是细牙,UNEF不常用就不讨论的。

如果锁紧力的话,对应M8足够了。

网友:
除了直径大小外,还有每英寸牙数,便于确认螺距!

网友:
两个东西,不相等。螺距不一样,拧不到一块

网友:
这样也能换?
螺纹不配套吧?

网友:
公制、英制是不能互换的,螺纹角度都不一样

网友:
1/4英寸的螺纹是啥螺纹?

网友:
两种标准,尺寸对不上,不能配合使用

网友:
公英制不能互换,螺距、螺纹角度不一样。

网友:
查一下设计手册螺纹的那部分,就都明白了

网友:
这个真没法换,就好比把英国人变成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