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型产品输送采用哪种输送方式

楼主(2020-08-27):
我们现在有圆柱型产品需要输送,产品直径200,长度500,重量35KG,材料是半干半湿式的陶瓷泥。我们现在需要Z字形输送和提升,麻烦问下,选用哪种输送方式,皮带?链板还是滚筒?

网友:
这个重量,皮带直接不用考虑了吧。

网友:
35公斤,用那种滚轮输送线比较好。图片发重了,另一张没发上去。

网友:
要了解半干半湿式的陶瓷泥的物料特性

楼主:
链板式,好像宽度不够

网友:
倒着放还是竖着放,200宽度不算宽

楼主:
我希望500平放,这样可能转角啥的方便点

网友:
最好是用链板传送,这样可以在链板上面增加一些固定圆柱型的支架,以防止其滚动。

网友:
最好再提供一下节拍,预算高低

网友:
你那个编制带的我们有相同的设备,冲孔,铆接,你加下我微信c2012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