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结构的扭矩怎么计算

楼主(2020-08-27):
电机减速机空心轴输出,轴上面挂齿轮齿条传送机构,整个机构的扭矩怎么计算

楼主:
带的物体重量大概在140kg,齿轮模数3,齿数35,减速机到最远的垂直机构大概5。6M,整个机构扭矩怎么算啊

网友A:
减速机的输出扭矩很容易算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的输出扭矩很容易算的嘛

我要算整个需要的扭矩,根据扭矩选减速电机,我不清楚这几个垂直机构需要的扭矩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我需要了解你的整体架构才能知道能不能算,以及会不会算。这样一张图,全靠猜?那你猜一下10NM够还是不够?

网友(点评):
学会提问很重要。

网友B:
把图片上的设备介绍下,重物,电机,减速机分别在什么位置?哪个是轴?哪个到哪个的距离是5.6米?图片上那么多设备,图片上的设备很小,根本就看不清谁是谁?猜都不一定能猜对。

网友C:
如果你不需要同步,理论上是可以的。是否有十字轴联轴器?扭矩就是每个都加起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不需要同步,理论上是可以的。是否有十字轴联轴器?扭矩就是每个都加起来嘛。

需要同步的,一个电机带5个垂直机构上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片上的设备介绍下,重物,电机,减速机分别在什么位置?哪个是轴?哪个到哪个的距离是5.6米?图片上那 ...

结构就是这样的,减速机空心轴输出,轴与轴十字联轴器连接,轴与垂直机构齿轮齿条连接

网友:
忽略十字联轴器的功率损失,可以认为电机的扭矩等于若干个齿轮扭矩的和。取齿轮受力分析。假设分度圆为直径为2R,重物及齿条等提升机构的重量为N,则,重物作用于齿轮上的扭矩为NR,假设有A个齿轮组,则减速机的扭矩为ANR。假设涡轮蜗杆的减速比为B,则电机扭矩为ANR/B。考虑到蜗轮蜗杆的效率比较低,取0.6,再考虑各工况系数1.3。即ANR/B/0.6*1.3

网友(点评):
学习了,每次看大佬的讲解都很有收获

网友:
减速机是左右双轴伸输出吗?两边输出的转速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