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otrated 意大利的热处理

楼主(2020-08-27):
nicotrated 意大利的热处理,材质模具钢:1.2344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是渗氮还是渗碳,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碳氮共渗,参考《USE OF THE METHOD OF ACOUSTIC EMISSION FOR STUDYING
THE LAWS OF FORMATION OF SECONDARY STRUCTURES
AT FRICTION OF NICOTRATED STEELS》,“We used the method of acoustic emission for analyzing
the parameters of structure formation in thin surface layers of
high-hardness carbonitride coatings on nicotrated steels.The nicotratingwas performed at 580°C for 8 h in a gaseous saturating medium
consisting of 50% ammonium and 50% endothermic
g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碳氮共渗,参考《USE OF THE METHOD OF ACOUSTIC EMISSION FOR STUDYING
THE LAWS OF FORMATION ...

nicotrated steels 是不是通常会说氮化钢不会说碳化钢

网友B:
应该是低温氮碳共渗,即软氮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低温氮碳共渗,即软氮化!

何以见得?有相关的资料没?

网友:
碳氮共渗的热处理效果会更好,一般都是这样。

楼主: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官方回复来啦!

Nitride Type:Gas Nitriding:
Hardness:                  ca. 1000 HV-1
Conncection layer:     3-4 μm
diffusion layer:           0,10 mm
Deepness layer:         0,1-0,15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