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怎样做一个连续出液的机械装置

楼主(2020-08-27):
怎么才能做一个可更换的、精密度高的、可以连续出液的(微升级别的)机械装置?大神,求指点!!!!

网友A:
蠕动泵不挺好吗

网友B:
用流量计来控制出液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流量计来控制出液速度

流量计太笨重,所以才想用什么机械结构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蠕动泵不挺好吗

蠕动泵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它是靠脉冲实现,这样在蠕动的过程中流动的液体会在管子内形成气泡,尽量不要有气泡

网友C:
蠕动泵出口设置缓冲罐不就行了,这样可以减少脉动,去除气泡

网友:
医疗应用上有很多种类型的微量泵。

网友:
有那种微型的加药泵,比如天然气管线上的加臭机上用的加药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流量计太笨重,所以才想用什么机械结构来代替

我想精度高,就要有个闭环控制,光靠机械什么的,怕是难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精度高,就要有个闭环控制,光靠机械什么的,怕是难达到要求。

精密的柱塞泵你值得拥有。

网友: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卧槽!我的小伙伴呢?!

网友:
医用微量泵

楼主:
柱塞泵连续性不如蠕动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蠕动泵出口设置缓冲罐不就行了,这样可以减少脉动,去除气泡

尽量减少人工操作,最好就是一个管子,直接卡上,就可以用。然后通过机械结构来控制流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量计太笨重,所以才想用什么机械结构来代替

手动调节阀,再弄一个压力表不就可以了。

网友:
图片上这种是小功率类型的,靠谱的还是柱塞泵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