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种形状用什么材料好,不易变形?谢谢!

楼主(2020-08-27):
大家好!这种形状用什么材料好,不易变形?用钢、铝会不会变形?谢谢!

网友:
易不易变形除了材质也要看受力情况。
有些材料宁折不弯。

楼主:
下面两块要连接起来合并起来,怕变形。

网友:
这个形状的厚度,中间孔多大?图片上的整体零件是怎么使用?

网友:
你一个浮空的零件,没有本身尺寸,没有使用环境这怎么判断

网友:
这问题问的太业余了。什么条件都没有怎么帮你。只能说,常用材料中也就碳钢的弹性模量比较大了,但是具体会不会变形、符不符合你的其他要求鬼才知道。

网友:
说说条件和使用环境和尺寸

网友:
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做一下简单的分析看看位移吧

网友:
一 . 用钢、铝会不会变形
二 . 用钢、铝会变形

网友:
读时请将第一条前面的'会"去掉

网友:
两头不是有筋板连接吗?这个板变形了也可以靠筋板连接矫正。
真的要求变形量小,楼上有大侠说了用【宁折不弯】的材料,玻璃、陶瓷、大理石啊!

网友:
|wn464574401发表于 08-28 09:29 本帖最后由 wn464574401 于 2020-8-28 09:32 编辑

这问题问的太业余了。什么条件都没有怎么帮你。只能说,常用材料中也就碳钢的弹性模量比较大了,但是具体会不会变形、符不符合你的其他要求鬼才知道。
对,问个问题什么使用条件都不说。

网友:
最好是用弹簧钢,这种薄壁复杂零件弹簧钢比较适宜,韧性好。

网友:
建议加筋。如图

加筋

加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