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两种固定方式哪种好?

楼主(2020-08-28):
如下图的90°板拼接,12mm厚铝板,立板负载10~20KG
固定方式一:如上图,立板铣2mm的台阶,压住横板;
固定方式二:立板不做台阶,横板厚度方向加工两个销孔,用销子来定位和承载;
除去加工难度和加工成本的因素,请教各位大神,这两种方式哪种要好一些?

网友:
第一种,后面不打螺丝孔?还是焊接?

网友A:
2mm台阶起不了承载作用。主要靠螺丝,还不如第二种用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m台阶起不了承载作用。主要靠螺丝,还不如第二种用销

台阶的那种方式也挺普遍的吧,我觉得承载应该要比销子强,毕竟是一个平面,销子就两段圆弧

网友:
台阶具有较弱的承载能力。
注意一下负载加立板后,重心在哪里。可能因为重心不垂直,下压后出现横向力,进而影响其它结构。(异想而已,没做有限元分析。)

网友:
从立板右侧打4个M8*60螺钉与左侧横板连接,

网友B:
立板用2mm深的槽子做定位,立板和横版焊接比较好。立板负载重物重量,横板起加强作用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板用2mm深的槽子做定位,立板和横版焊接比较好。立板负载重物重量,横板起加强作用还是什么?

横板安装在一个平面上,立板上安装负载,横板、立板为12mm厚铝板,图中两个蓝色的为45钢加强筋,横板、立板、加强筋间都有螺丝锁紧

网友:
要是不影响立板装配的话,还不如就直接把底板边沿直接延伸至立板平面了,或者比立板平面稍低也行。就不用铣2mm台阶了。

网友:
承载主要还是靠螺栓,台阶和销都能加强承载。从加工上,铝板做销孔成本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板安装在一个平面上,立板上安装负载,横板、立板为12mm厚铝板,图中两个蓝色的为45钢加强筋,横板、立 ...

蓝色的加强筋,这样做加强作用起不了多少吧?用三角筋板比这个好一点。

网友:
台阶加螺丝锁紧

网友:
铣台阶面的作用是,控制垂直度,或者高度的作用,这个称重主要在加强筋的螺钉上,都一样,20公斤又不大

网友:
槽或销起定位作用,销定位好一些。

网友:
这个结构应该比你那个要好

网友:
才20公斤没必要这么麻烦吧!除非有精确定位要求,不然螺栓连接足够了

网友:
销好些,简单易行

网友:
承载我感觉主要还是看螺丝大小,销钉或者台阶主要还是定位作用

网友:
立板铣4毫米或更多可以么,那负载再多些都可以了

网友:
首先用销钉。其次你这个加强筋,如果不是为了避空,设计上肯定是有问题。要承重加强筋很重要,槽和销只能定位或辅助加强。

网友:
按理说销子要尽量避免受剪切力,看你的描述及模型我觉得都行。

网友:
2毫米的台阶承受不了多大的重力,还是销钉和螺丝配合使用,把剪切力都放在销孔上面吧。

网友:
我认为将蓝色的直角板与横板竖板连接即可达到承载作用
键或者槽仅作为定位作用,不承受剪切力
直角板承受一个弯矩,但由于负载较小,无任何问题。

网友:
这负载真心不大。感觉什么都不用,直接横板侧面螺纹孔,竖板通孔,几个螺钉直接拧死就够用了。

网友:
仅仅就承载力来说,销子和台阶,都是受剪切力,和受剪的横截面积有关。
但是,如果没有筋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筋,横板是悬臂梁,会因受载变形。变形会导致根部的受剪变的复杂。
可能销子加螺栓能更好的抵挡悬臂梁变形吧。
许多情况要根据实际情况受力分析。根据实践不断的修正

网友:
成本方面做四个销孔比洗槽高,再加上非标小加工厂精度控制问题,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洗槽首选,装配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