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布置轴承能拆下来吗?

楼主(2020-08-28):
有没有好点的方法?

网友A:
先不说怎么拆,我就想问你怎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怎么拆,我就想问你怎么装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吗?

嗯,这个比刚才的合理多了。
但是要注意几个点,端面的板比较薄,如果轴向力比较大很可能会有较大变形,如果出现了屈服,那么轴头螺丝就会松掉,即便没有屈服,这个结构的防松效果也很不好。一般要固定轴承在轴上都是直接在轴上加工螺纹用锁紧螺母加加防松垫片。
另外我有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右边要用轴套固定而不是直接加工一个轴肩,二是为什么两个轴承中间要加一个隔圈?是有什么特殊作用吗?还是说只是为了增加跨度保证齿轮的轴线稳定性?

网友(点评):
链轮链轮

网友:
用轴端挡板限制轴向位移用于轴向力不大的场合,齿轮轴向怎么固定?受到的轴向力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比刚才的合理多了。
但是要注意几个点,端面的板比较薄,如果轴向力比较大很可能会有较大变形, ...

非常感谢!!!   考虑不周,轴肩要好一些;原来两轴承挨在一起的,审核人员要求分开

网友B:
去米思米或怡合达搜索个链轮惰轮看看,现成很多成熟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考虑不周,轴肩要好一些;原来两轴承挨在一起的,审核人员要求分开

  理论上两个轴承中间加个隔套比较合适,但实际上我经常两个轴承挨在一起使用,低速运转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米思米或怡合达搜索个链轮惰轮看看,现成很多成熟的结构

这是米思米链轮惰轮,两轴承内圈中间不加隔套也可以?

网友:
|zhufeng_hgp发表于 08-28 15:54去米思米或怡合达搜索个链轮惰轮看看,现成很多成熟的结构
正解

网友:
|机械机器人发表于 08-28 19:24
这是米思米链轮惰轮,两轴承内圈中间不加隔套也可以?

可以,但是内圈不能用锁紧结构,直接在轴上安装卡簧。

网友:
开始还是以抄图为主吧。

网友:
外径比内径大?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点评):
那是弹性挡圈,轴向受力不大的时候用,请多看图,如果还没清楚请翻一翻机械设计手册关于轴向定位的篇章。

网友:
硬敲不也是可以拆出来,只是比较困难,不建议这么设计。

网友:
轴向窜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米思米链轮惰轮,两轴承内圈中间不加隔套也可以?

这个中间是台阶,已经相当于隔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