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运动,沟槽

楼主(2020-08-28):
通过直线轴承内安装了一个滑动轴,轴上面现在有沟槽,是否是因为采用了的轴硬度不够?

网友:
有一种镀铬棒,叫加硬镀铬棒,还有一种叫进口加硬镀铬棒

网友(点评):
这个“”进口“”让人回味无穷哈哈哈

网友:
有可能轴表面硬度不够。是不是同心度不好?轴上面的划痕不均匀,有些地方深,有些地方浅。

网友:
镀铬棒有普通a3料,没做任何热处理的。要买那种热处理过的45#或者GCr15镀铬光轴

网友:
滑动轴安装处,可以换装含油轴承。做消耗品

网友A:
偏磨了。同轴度需要再确认一下。

一般都是用硬轴+软套的组合,软套作为易损件。

网友:
轴硬度肯定不够,要用淬火硬轴;楼上大侠说的对检查一下同轴度;还有轴的径向载荷算过吗?是否用线轨更合适?

网友B:
楼主这个机构是不是要一边旋转,一边滑动轴承前后要滑动的往复机构呢?如果是的话那么轴肯定要硬度,我建议45#淬火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磨了。同轴度需要再确认一下。

一般都是用硬轴+软套的组合,软套作为易损件。

请教市购普通直线轴承的滚珠硬度,比硬轴软吗?

网友(点评):
轴套是滑动摩擦,直线轴承是滚动摩擦,俩概念

网友(点评):
lz的图,我觉得是直线轴承吧。铜套肯定是软硬配。

网友:
问下
这种机构衬套能改成直线轴承吗?

网友:
装直线轴承的我们要求HRC62(硬铬)的样子其余的都是装饰铬即可

网友:
1、确认同轴度
2、确认是否有铁削加速磨损

网友:
我现场的经常出现这种沟沟。甲方也没找我,担心中。项目还没验收。
我买的是加硬的光轴啊。同心度,其实要求没那么严的,这种直线轴承机构是最粗糙的导向机构了。
负载不大的话,可以换塑料轴承,就没有沟沟了

网友C:
单端固定,导向作用,多半是同轴问题。

网友:
看磨损成度应该是润滑有问题,或者零部件有问题。在滑动系里面应该是硬轴软套,轴的硬度再低,也应该比轴套硬,磨损的应该是轴套这种便宜又好更换的件。建议更换石墨轴套试一试,另外检查一下同轴度,不要发生偏磨

网友:
您好,我是专业生产CBN 的厂家,上市公司,加我沟通下1 5 8 9 3 0 4 8 1 5 8 谢谢。

网友:
硬轴软套,记下了,可能要考

网友:
轴的硬度太低了,以前我在米思米上买过一款轴配直线轴承,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买HRC62硬度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
主要原因是受力不均衡,导致两边摆动磨损严重,如果是两根轴做导向受力会好很多,磨损也会小一些,

网友:
装配不到位,导致出现划痕;或者负载过大

网友D:
1)用的是UU而不是LUU的直线轴承,省了!确实省了一半多的钱!!!可,省的,不过是几块钱而已。

    不就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抠门儿的本色吗?不就是贪得无厌的心态作祟了吗?

     便宜,不等于成本低!!!聊便宜,得先聊这玩意儿能不能用!!!

     想贪,和会贪,是有天壤之别的。。。贪,也是需要技术的。

2)没看见有人聊左边墙板上还有轴承套件。。。

     这可怜的直线轴承啊。。。你自己明知道自己不是干这个的料,还硬着头皮顶场面。。。

     怀念我那老死的小老狗。痛,却说不出来。。。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8-30 15:341)用的是UU而不是LUU的直线轴承,省了!确实省了一半多的钱!!!可,省的,不过是几块钱而已。

    不就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抠门儿的本色吗?不就是贪得无厌的心态作祟了吗?

     便宜,不等于成本低!!!聊便宜,得先聊这玩意儿能不能用!!!

     想贪,和会贪,是有天壤之别的。。。贪,也是需要技术的。

2)没看见有人聊左边墙板上还有轴承套件。。。

     这可怜的直线轴承啊。。。你自己明知道自己不是干这个的料,还硬着头皮顶场面。。。

     怀念我那老死的小老狗。痛,却说不出来。。。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用的是UU而不是LUU的直线轴承,省了!确实省了一半多的钱!!!可,省的,不过是几块钱而已。

    不 ...

谢谢指导。

网友:
这个结构是不是有点问题:
1、这根轴上端磨得还好,下端磨损严重,是不是因为你的轴下端没有固定点,所以载荷就不稳定了,就产生磨轴了;
2、是不是一根轴+一个导向是不是好一点,只留下一个轴的平移自由度

网友:
第一,用SUJ2表面硬化镀铬心轴,第二,直线轴承短了点,用加的长较好。第三,装配问题。前面大神都总结好了。

网友:
酒,还是好东西。。。
边喝边看首贴,又发现了问题。

还是那个直线轴承。。。

照片里的这种不带法兰的直线轴承,死抠门儿的我,也只用在完全不用担心受力、轴向绝对是死的的机构里。

你这种机构,要我决定的话:百分百必须是加长带法兰的玩意儿。

不然,用着用着,即使硬轴顶住了残酷的蹂躏,即使直线轴承内的钢珠或导珠槽不负领导的指望坚守职责岗位了还没牺牲,可,外壳和安装孔之间的公差,你打算怎么给???

便宜、方便,不等于成本低!

只图便宜和方便,到手的钱,还没捂热,就很容易一张接一张往外飞。。。

(我老了?我比喻的是没有电子支付年代的那种说法。。。我自己都好久没摸到钢镚儿了。。。好怀念。。。)

楼主:
|huyou12发表于 08-28 19:13问下

这种机构衬套能改成直线轴承吗?
我现在用的就是直线轴承

网友:
个人经验认为:原因有如下:
1,负载不平衡,或多轴各自的位置精度不好。
2,同轴度不好
3,轴是直接外购光杆,同轴性不好或为软轴
4,直线轴承的安装有问题,可能是装配的不顺畅。

网友:
导向轴的硬度是有要求的,表面要淬火,硬度至少HRC50以上。再这样用很快你的轴承就会坏了

网友:
镀铬棒与硬铬轴的区别。明显材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端固定,导向作用,多半是同轴问题。

现在的安装上面,轴与直线轴承是同轴的,但是固定轴的一端采用的是螺栓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机构是不是要一边旋转,一边滑动轴承前后要滑动的往复机构呢?如果是的话那么轴肯定要硬度,我建议 ...

是的,这个机构直线轴承那一端是在旋转,然后轴的话是往复的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