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序号编号

楼主(2020-08-28):
请教下各位大侠,我们公司目前的工序编号的排序规则是10 ,20,30,.....这样往下排的,
现在我们有个产品其他工序操作都一样的,只是有个别工位操作不同,这个时候其他岗位的工序号是10 20 30 50
而这个一个岗位,2个操作方法的工序是应该是 2个都写40?     还是一个写40,一个写45,比较好呢?
这个工序号 编排有没有什么标准借鉴?

网友:
一个40,一个45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评价,

楼主:
或者采用40-A, 40-B的方式来区分?

网友:
40-1,40-2表示比较好

网友:
还是一个40一个45好。

网友:
一般是选择一个40,一个45
之所以序号编写是10/20/30......以10单位进制
就是以防中间有些工序会有变更,方便后面更改插入

网友:
常规的都是十进位,有额外增加工位的就用加5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