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螺纹出图如何自动标注螺纹规格?

楼主(2020-08-28):
装饰螺纹做的特征,出图如何自动标注螺纹规格?

网友:
还是得自己标注

楼主:
我看装饰螺纹那里可以设置螺纹注解规格,但是不会在工程图里用

网友:
参考机械手册上螺纹标注方式

网友A:
用孔标注,看你是怎样画的螺纹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孔标注,看你是怎样画的螺纹才是重点

孔标直径前面也没有M

网友:
装饰螺纹不就是3/4圆嘛?然后按螺纹标注就行。

网友:
手动标注吧

网友:
哪些自动标注的,如果真的实现了,那自动设计也不远了,干机械设计的很多就要失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装饰螺纹那里可以设置螺纹注解规格,但是不会在工程图里用

工程图里边不能直接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图里边不能直接标注

我是说这个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