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教如何将圆玻璃板固定在电机上旋转

楼主(2020-08-28):
菜鸟求教,没有任何机械知识,问题可能会让人笑掉大牙,新人脸皮薄,还请嘲笑。如下面的简图所示,基本需求就是电机带动圆玻璃片旋转,但因为我没有任何机械方面的经验,不知道怎么将玻璃片固定在电机转轴上,且旋转时玻璃不容易被磨坏,另外还希望方便取下以更换其他玻璃板。玻璃板直径15cm,重两百克以内。

自己想的一个测试方案是先给玻璃板中央打个孔,然后穿在电机转轴上,缝隙通过橡胶泡沫填充,明显的缺点就是可能会掉下来不稳固。另外有没有可能3D打印一些塑料机械件,在玻璃板上加工些孔洞,然后通过塑料件将玻璃板固定在转轴上,塑料不容易弄坏玻璃,但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设计这样的结构和机械件。
还希望各位大神多提宝贵建议,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大神,我连三爪都不知道是啥的,您可以继续嘲笑了
百度了一下,有个三爪卡盘,好像不是很符合我的需求,首先我在实验中需要让光从玻璃片的一侧穿到另一侧,卡盘应该会把玻璃一侧挡住,不符合我的需求;其次我感觉卡盘这么粗犷看上去很容易夹坏我的玻璃。。。

看到的三爪长这样:

网友A:
说说工况和目的
既然把玻璃板固定在电机上旋转,肯定它不是工件,但是它又比较脆容易破碎,那么用它做托盘还要高速旋转就有问题,不如说的详细一点,大家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
参考三爪,夹外缘

网友B:
新人脸皮薄,还请嘲笑
~~~~~~~~~~~~~~666

网友C:
玻璃上用胶水粘个轴套

网友A:
虽然还是不明白你的实验,不过你的要求应该不难实现。
光面玻璃可以考虑真空吸盘,对实验影响最小,也最安全。
角磨机需要玻璃中间打孔,可能影响玻璃强度,不安全。不过作为实验可以多尝试几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脸皮薄,还请嘲笑
~~~~~~~~~~~~~~666

大神您太会抓重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工况和目的
既然把玻璃板固定在电机上旋转,肯定它不是工件,但是它又比较脆容易破碎,那么用它做托盘 ...

谢谢大佬指点!
我做光学的,没接触过机械知识,描述不清的方面还谢谢大佬指出。
我做这个系统在具体工作时,是就按1楼图片那样摆放,固定在平台上,电机带动玻璃片旋转,一束光从磨砂玻璃片的右侧穿透到左侧,旋转的磨砂玻璃片对光束进行动态改变。运转过程中,旋转速度不需要太快,虽然我想测试下不同旋转速度的影响,但一秒钟一转也行,快的话能到一秒钟十转就绰绰有余了。

工作情况就是这样,还希望大佬继续提宝贵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两边互顶住旋转

网友D:
虽然不明白你要测什么,但你可以试着旋转光源

网友E:
角磨机锁片的结构不知道符不符合你要求

楼主:
谢谢,因为我对机械机械件什么的一窍不通,也不知道用什么能在两边都顶的住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可以的,你不懂可以叫喊做夹具的厂家帮你做一个,有些东西做实验 工装是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明白你要测什么,但你可以试着旋转光源

谢谢,我的实验中不能旋转光源。而且光源是激光器也更不好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角磨机锁片的结构不知道符不符合你要求

非常感谢!请问角磨机锁片是红框中吗?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啊,是在没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点评):
不是中间可以打孔嘛...你就想象一下饭店饭桌玻璃大转盘,玻璃中间打了个孔,底下胶托盘有个跟孔一样大小的凸台刚好玻璃可以套进去,另一端用均布螺丝或者圆螺母锁一个跟胶托盘直径一样圆板完事了。

网友(点评):
反正大致就是有跟轴限制同轴心,玻璃两侧有板夹持夹住就ok。不过需要注意1电机带动夹板旋转会不会导致夹板锁紧松脱2玻璃的话夹板跟玻璃间要垫层布之类3夹板直径与玻璃不要差太大。剩下就是传动参数匹配了...

网友F:
找一下舞台激光灯的内部结构吧,里面就有旋转的玻璃片

网友G:
用塑胶做个支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角磨机锁片的结构不知道符不符合你要求

都可以开孔我看可以。

网友I:
用类似这个装夹方式,电机轴与绿色圆盘连接,三个爪子卡紧玻璃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类似这个装夹方式,电机轴与绿色圆盘连接,三个爪子卡紧玻璃板。

同意,应该优先考虑无损免打孔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还是不明白你的实验,不过你的要求应该不难实现。
光面玻璃可以考虑真空吸盘,对实验影响最小,也最安 ...

感谢大神!我觉得真空吸盘这个想法很棒啊,我的玻璃片正好可以只做一面磨砂,另一面光滑也可以。优秀!我去找找有没有真空吸盘能怼电机轴上的

网友(点评):
淘宝上就有,自己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类似这个装夹方式,电机轴与绿色圆盘连接,三个爪子卡紧玻璃板。

三爪夹紧没看到动作源,女侠有完整视频链接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我觉得真空吸盘这个想法很棒啊,我的玻璃片正好可以只做一面磨砂,另一面光滑也可以。优秀!我 ...

你不是要过激光吗,没必要磨砂,吸盘可以吸住光滑的玻璃面;
问题是你的玻璃要垂直旋转,最快600rpm,可能需要辅助校正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一下舞台激光灯的内部结构吧,里面就有旋转的玻璃片

谢谢!长见识了,原来舞台激光灯有这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塑胶做个支架

谢谢,就是不知道这支架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上用胶水粘个轴套

谢谢您,我都不知道轴套怎么个用法,机械知识为0,我去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可以开孔我看可以。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类似这个装夹方式,电机轴与绿色圆盘连接,三个爪子卡紧玻璃板。

非常感谢,很棒的结构!就是对我这种零经验的来说设计很难,我先看看别的简单点的方案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要过激光吗,没必要磨砂,吸盘可以吸住光滑的玻璃面;
问题是你的玻璃要垂直旋转,最快600rpm,可 ...

谢谢大佬的持续关注我是过激光束,光束携带了信息,这个实验方案中用的玻璃一定是要磨砂的,不过可以只做单面磨砂,另一面光滑。我觉得吸盘对我来说是目前最好上手的方案,我先去找找看。转速600rpm不是硬性要求,只是我觉得可以代表很快的转速,达不到也没关系,我可以先测试低转速的,只是因为还得看测试效果来选一些代表性的转速来做实验。谢谢谢谢

网友J:
铝合金做个底座  uv胶粘上去
真空吸的话可以参考匀胶机

网友K:
通过粘贴或者打孔把合的方式,把玻璃片变成这样...你就随便玩了

网友L:
既然你可以打孔,那就打个小孔。比如直径6毫米多一点。比如6.2或者6.0也行。电机轴的端面一般是有螺纹孔的。用M6的螺钉穿过玻璃的孔,拧在电机轴上。这个成本最低,安全可靠。转速不要太快。孔要打在中心。

网友M:
玻璃厚度不大的话,可以试试强磁铁
左边中央强磁铁,右边中央是装轴上的铁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铝合金做个底座  uv胶粘上去
真空吸的话可以参考匀胶机

谢谢您,我去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通过粘贴或者打孔把合的方式,把玻璃片变成这样...你就随便玩了

非常感谢,有图很直观,我先试试吸盘这种简单的,不行再去做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然你可以打孔,那就打个小孔。比如直径6毫米多一点。比如6.2或者6.0也行。电机轴的端面一般是有螺纹孔的 ...

好的非常感谢,我先试试吸盘这种容易操作还不容易损坏玻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玻璃厚度不大的话,可以试试强磁铁
左边中央强磁铁,右边中央是装轴上的铁轴套

非常感谢,这个方案也非常值得一试,我先去看看轴套是什么,然后怎么装上电机转轴

网友N:
玻璃很脆,容易开裂,你如果和电机轴相连最好是做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玻璃很脆,容易开裂,你如果和电机轴相连最好是做厚一些。

好的,非常感谢提醒,我先做薄一点的用吸盘吸住,不行的话作夹持结构,再把玻璃做厚些

网友:
转速不快,电机轴上做提个碳钢座子,放上玻璃盘,在玻璃盘上放一个磁铁吸住,转速快考虑三爪家外圆

网友:
平行度要求高不高,光学平行度是很敏感的参数。可以最一个机械件插到玻璃的圆孔里,反面利用圆螺母锁紧,为了防止打滑可以在玻璃的正反面锁紧的地方垫一点橡胶,把玻璃那一部分利用联轴器和电机连接到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方案也非常值得一试,我先去看看轴套是什么,然后怎么装上电机转轴

注意转速不能太快,玻璃厚度不能大,否则玻璃容易甩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