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手动(自动)上料机构的方案品鉴

楼主(2020-08-28):
大家好:
我正在设计一个(手动)自动将一个长轴送到一台设备里面的方案,设备正前方有一个小口,机器人先把轴送到我这个机构上,然后这个机构送到设备里面。
我初步的设计比较幼稚,没什么创意,单位领导十分不满意,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步骤1,机器人上料到托架上
步骤2,操作者手推,或者气缸推进设备
步骤3,托架通过气缸机构下降,使轴与机器连接并脱离托架

由于设备的限制,不能从机器上方下料

补充内容 (2020-8-30 22:42):
我改了一下方案,但不知道怎么编辑这个帖子,我贴在后面的楼层

网友A:
预算多少?

上机器人是领导要求的,还是你拍脑袋的?

网友B:
长轴,多长?直径?有几种?送料过程中棒料表面有损伤有没有要求(毛料OR精料)?

可以参考锯床上下料,和机床上料 下图

以上仅做讨论参考
说的不对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轴,多长?直径?有几种?送料过程中棒料表面有损伤有没有要求(毛料OR精料)?

可以参考锯床上下料, ...

谢谢你的回复。

重量最大200kg,长度最长3m,表面应该不是很怕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算多少?

上机器人是领导要求的,还是你拍脑袋的?

是客户的领导决定的,其实底下的人觉得助力吊最方便灵活,只是为了整条线看起来高大上,实际毫无意义,节拍还变慢。

网友C:
机器人上料到托架上,用气缸推,不要用人力推,200kg,一个班推几次,一天下来能累趴下,效率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人上料到托架上,用气缸推,不要用人力推,200kg,一个班推几次,一天下来能累趴下,效率也低。

用人力推的目的是避免客户换型(更换不同长短的工件)的时候,如果失误了碰撞设备。

重力200kg的话,滚动摩擦力没有多少的,客户节拍大概300秒推拉一次。

如果要用气缸的话,那么要有很多的互锁,更多的传感器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人力推的目的是避免客户换型(更换不同长短的工件)的时候,如果失误了碰撞设备。

重力200kg的话, ...

工件3米长,不用气缸推也是没错的。

用人推的话,底部做好V型滚子,降低人工劳动强度,

可以好好参考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轴,多长?直径?有几种?送料过程中棒料表面有损伤有没有要求(毛料OR精料)?

可以参考锯床上下料, ...

3米长,200kg,适合第一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长轴,多长?直径?有几种?送料过程中棒料表面有损伤有没有要求(毛料OR精料)?

可以参考锯床上下料, ...

坛友,你这个锯切,锯片是多厚的,切的型材直径是多少?我咨询一下你的这个设备,正好我们也做有个类似的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友,你这个锯切,锯片是多厚的,切的型材直径是多少?我咨询一下你的这个设备,正好我们也做有个类似的 ...

网上找的图片,   我没有做过这类设备。

网友E:
机构不要太复杂,最好是拆分为几组气缸移动就能实现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构不要太复杂,最好是拆分为几组气缸移动就能实现的动作。

你说的对,现在就是推进去我设想是手推,然后下降脱离开是气缸。
里面都用导轨。

但是上峰觉得成本高,复杂,low。

我现在想改成类似外伸式货架的结构,我编辑更新一下放到1楼。

楼主:
我现在想改一下方案,把这个机构固定在床身导轨上,这样的话,缩进去以后不会影响操作者站在机器前方移动操作机器。
有点类似悬臂料架方案。

网友B(2020-10-08):
楼主的方案后期啥进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案后期啥进度了

方案最后被否了(客户自己推翻了),因为这种非常的不实惠,效率比助力吊低多了。

效率最高的是用助力吊夹住工件,然后拉过去直接上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最后被否了(客户自己推翻了),因为这种非常的不实惠,效率比助力吊低多了。

效率最高的是用助力 ...

收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