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0怎样修改图库调出来的齿轮

楼主(2020-08-28):
这几天开始用SW2020,图库调出来的齿轮,点击编辑后,草图出现网格,画出来的草图标不上尺寸,社区那位大侠知道怎么办?先谢谢回复

网友A:
这样?点确定可以继续。

网友:
自己画一个,用的时候方程式修改参数,或者用麦迪,这种的标准件库出来的无法编辑

网友(点评):
以前的版本是可以编辑的

网友:
这样编辑的下次打开你画的特征没有了

网友(点评):
好像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点确定可以继续。

问题是标不上尺寸,也没有出现过对话框,你这尺寸都标出来了,

网友:
另外编辑该数模,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相关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