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算滚筒线负载

楼主(2020-08-29):
30个 滚筒             运载100kg重物

网友A:
请上设计图。速度?
30个滚筒间距是多少?是成品的外径50×1.5厚的成品滚筒,还是自己制作的厚壁车削内装轴承的滚筒?计划布置几个电机?有没有倾斜角度?链条传动还是多楔带传动?
计算的原理就是第一个滚筒需要的扭矩加上第二个滚筒需要的扭矩加上第N个滚筒需要的扭矩,一直累加。
当负载启动的一瞬间,假设滚筒与负载纯滚筒,滚筒靠最大静摩擦力推动负载前进,则滚筒需要的扭矩为负载重量乘以摩擦系数乘以半径。然后再考虑机械效率损失。离驱动越远损失约大。
算出扭矩了,再根据需要的速度,就可以选定电机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学会合理的提问,人物、时间、地点,干什么事情?

网友B(2021-10-18):
引用 网友A:
请上设计图。速度?
30个滚筒间距是多少?是成品的外径50×1.5厚的成品滚筒,还是自己制作的厚壁车削内装 ...

大侠,有空讲下滚筒标准直径,长度,和负载的选型表么

网友:
30个 滚筒             运载100kg重物,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有空讲下滚筒标准直径,长度,和负载的选型表么

加 V18652192030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A:
请上设计图。速度?
30个滚筒间距是多少?是成品的外径50×1.5厚的成品滚筒,还是自己制作的厚壁车削内装 ...

大神,请帮我核一下需要多少减速电机,或是步进电机+减速机更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上设计图。速度?
30个滚筒间距是多少?是成品的外径50×1.5厚的成品滚筒,还是自己制作的厚壁车削内装 ...

5米滚筒线,总共42根,滚筒外径50mm,单个产品负载100公斤,整线三个产品,速度要求200mm/s,需要多大功率减速电机和减速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5米滚筒线,总共42根,滚筒外径50mm,单个产品负载100公斤,整线三个产品,速度要求200mm/s,需要多大功 ...

一般滚筒单根质量有吧算M1,数量N,负载有了M2,滚筒用链传动,同步带,还是电动滚筒?
假设滚筒链传动,你链轮配合,要算滚筒链轮直径与电机链轮直径的比值,扭矩简单点单根滚筒半径x质量,其实这里应该算单滚筒转动惯量,算上负载与摩擦系数,传动效率,可以得出基本的传动扭矩,还有你线速度200mm/s有了,你可以通过滚筒外径,链轮速比,算出需要的转速——转速,扭矩你有了,可以P=TN/9550,粗算电机功率,这个是时候是没算起动转矩的,你要放2-3倍余量,然后你再验算,启动转矩,必要转矩,电机转动惯量,乘以安全数值,就能出来了。